[电动] bosch go 2 有MOS管驱动电压管子不通?

楼主(2023-11-02):
电机不转,测量 驱动电压4.9V已经足够了,松开为0V,查了资料MOS管电压4.5V已经可以打开,实测没有开通,电池充满电已经4.1V说明升压电路也工作了,把MOS管拆下万用表测量正常,焊上板仍然如故,偿试用镊子短路MOS管的D S极电机飞转。困惑中什么原因?

网友:
MOS管坏了,换一个

网友:
直接测量控制脚究竟多少v才会导通

网友:
4.9v不够的,具体故障仔细查了,可能mos本身有问题,也可能驱动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