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做一个内阻测试仪(LM317+NE555)

楼主(2023-11-02):
最近一段时间,坛里有好多人在做电池内阻测试仪,我想起我还有一个烂尾一年多的放在那落灰,刚好这两天有空,就给整出来了。LM317恒流+NE555方波的方案,跟单片机带屏的模块比,精度不差,成本只是个零头。

电路是去年夏天就焊好了的,

LM317在50mA电流时不需要单独的散热片

振荡部分用了可调电阻调节频率,然后发现电阻调到0的时候,频率还是上不到1KHz,反正这个电路的精度跟频率没有什么关系,于是把可调电阻也去掉了

恒流部分,25欧的电阻不太好找,用了两个47欧的并联,原本打算用刀片刮几下,调节接电池那里电流到100mA就行了,然而一刀下去,电流从110mA直接降到了90mA。原因是我以为整个电阻都是导体,实际上只有上面薄薄一层,一不小心就刮多了。

然后就不管了,放那一年多

今天拿出来,没有大功率的47欧电阻了,找了两个51欧的,准备再并上一个小可调电阻分几mA电流

结果不知道是我的表有问题还是LM317一致性的原因,上电测交流电流102mA,并可调电阻是不必了,刮的话,又没把握,干脆不管了,这点误差能接受

找个盒子装起来

主要是测电池用,就做了两个双线测试头,测电压的用了弹簧针,走电流的那根固定,避免弹簧针的接触电阻影响测量结果。

需要单独供电,没有把电池做进去,毕竟我也不经常用

测一个220毫欧的电阻,结果215,这个精度测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
老哥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不i错,自己造

网友A:
这个电路图太老了  反正原理就摆在那里   可以用更加方便的器材
555有单独的成品模块   3段频率可调

网友:
这个我也试过,然后烂尾了哈哈哈哈

网友:
不错,经济适用型,自己做一个方便简单测试使用。

网友:
买了一个模块,然后烂尾了

网友:
厉害了~手搓的还挺好看

网友B:
弄了一个,不知道哪里问题,总是不准。

网友:
经济实惠型,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太老了  反正原理就摆在那里   可以用更加方便的器材
555有单独的成品模块   3段频率可调

数显PWM信号发生器才几块钱,我之前就是用那个测的,数控电源给一个50mA恒流就行了,偶尔用一下,所以这个电路才会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了一个,不知道哪里问题,总是不准。

如果不稳定,换开尔文夹子看看,如果误差大,校正一下交流短路电流,我觉得测电池的话,误差大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
买个几元钱的830表,直接用表改就完整了

网友:
我做的也在吃灰,电阻可以测,电池测不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不错,简单方便,经济适用。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我还是买了个成品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我做了一个不行,角落吃灰!

网友:
你这板子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