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个剪线的大艺充电器大家看看怎么维修

楼主(2023-11-02):
用维修插座通电就是短路状态   买回来换了保险跟大电容   小白没事想买来修修练练手  学习下  纯粹就是为了学习  还请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先查哪里短路,MOS管查了吗?

网友:
楼上说得对,另外6脚小芯片也得查

网友B:
R9R10R11电阻烧了IC1不保量下IC1旁边小电容看看是不是短路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哪里短路,MOS管查了吗?

嗯昨天还没查  今天有空回家一起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R9R10R11电阻烧了IC1不保量下IC1旁边小电容看看是不是短路再说

嗯好的谢谢  一起查查

网友C:
查电容和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电容和MOS管

老师   这个电路板哪个是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电容和MOS管

是散热铝合金站着那俩吗

网友:
MOS管一般是需要装散热器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二极管估计不保了

网友D:
初级一套,统统带走,惨烈.

盖上白布,挂壁勿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级一套,统统带走,惨烈.

盖上白布,挂壁勿念

大神啊   你猜的差不多   我这个小白按照你们的方法  目前测得那三个电阻烧坏  mos也坏了  其他不太会测正在慢慢研究     反正这个板子没啥价值了  坏的太多了

楼主:
继上一个帖子维修大艺充电器

本人小白一个  维修新手  经过大佬教导今天有空把主板问题查了一下   换了一个电容  一个保险  四个m7电阻  mos管没坏 现在没有短路的了   就是输出没有电压  灯也不亮    该检查哪里  还请大佬们教教我   纯粹就是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人小白一个  维修新手  经过大佬教导今天有空把主板问题查了一下   换了一个电容  一个保险  四个m7电阻  ...

先测短路性故障呗用数字表二极管档

网友F:
测完短路,串灯泡上电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完短路,串灯泡上电测

怎么测  短路已经排除了  现在是没有输出电压  该测哪些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测短路性故障呗用数字表二极管档

短路故障已经排除了   现在是没输出电压该怎么测哪里坏了

网友:
找个电线图慢慢看吧.这修下来自己还是啥也不懂

网友:
买个大有的也是三十块左右包好包邮,何必买剪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