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拆拆倍量dp-k18 8槽智能充电器

楼主(2023-11-02):
之前数码之家有前辈拆过,但是看了下他的拆机外观和现在卖的不一样,而且貌似他的那个可以单个电池单独充电,现在的必须两个一起才能冲。老规矩到手嘎嘎新拆机。电源部分开关电源,零件少的可怜,充电部分看不懂,只有一个单片机芯片,请大佬点评吧。

网友A:
我猜是 431 和 324 电路,1.4V左右电压截止的傻充

网友:
以前是铁芯

现在都是阻容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两个一起冲的不方便,以前买有几个都不用了

网友(2024-09-25):
捡了个坏掉的倍量dp-k18,搜索资料到这里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 431 和 324 电路,1.4V左右电压截止的傻充

不是431和324,看充电部分的主控芯片是ANY2801,没查到数据表。

网友:
倍量的电池不行,不知道充电器怎么样

网友:
感觉倍量的东西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