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雅马哈低音炮YST-SW215拆解

楼主(2023-11-02):
一直在用的惠威小多媒体箱子D1080IV低音实在不给力,想买个低音炮配合一起用,在咸鱼上逛了一圈要不是太贵就是西贝货太多,特别是YAMAHA是西贝货重灾区,最后找了个十多年前的低音炮,价格还同合适的。收到货后发现莲花输入L端口有异物插不进插头,遂拆开取出,有点小脏也懒得清理了,凑合着用着先声音好就行。

前面板

前面板

前面板

后面板

后面板

后面板

整个线路板

整个线路板

线路板全貌

待机小板

待机小板

待机小板

功放板

功放板

厚膜块功放板

总开关

总开关

电压转换开关及变压器

输入小板

输入小板

输入小板,就是莲花插座边上那个断入的插头尾巴堵住插口。

网友:
看这样应该是捡漏了。插头断里面了好像不用拆机,绣花针烧红捅进去,冷却后就能带出来

网友A:
这做工一看就是真货无疑。喇叭8寸以上才可以算得上有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一看就是真货无疑。喇叭8寸以上才可以算得上有低音。

这正好是8吋,应该重低音喇叭口径的下限了,用纯正弦波测试80Hz频率以下的声音,听了下声音还行比较纯净,没有谐振等杂声,这箱子的自动待机功能挺好的,有信号也会自动开机。
电脑小主机没有多余的输出口,只好在惠威D1080IV后板钻了个孔安装上个3.5插座,惠威这箱子是电子分频的,懒得去前级后接线输出,直接就并在输入端加四个分压电阻输出给SUB,缺点是惠威的音量控制不能同步控制SUB音量,但两个箱子的音量调到合适位置然后直接在系统里控制输出音量也还行。

网友:
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变压器看起安逸

网友:
音响设备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
看着好过瘾,多少钱搞的?

网友:
捡到宝了

就是外观脏了点

网友:
看样子有点年头了,用的是厚膜功放,电路简洁,功率足!

网友:
捡漏了,楼房用这个,不怕邻居来敲门啊

网友:
最关键的喇叭怎么不拍几张?

网友B:
低音炮不错,是真货,话说惠威D1080IV大多数人都觉得是低音太重,中高音不足,你怎么会说是低音不给力?这个音箱我也有一对。

网友:
是个正经东西

网友:
感觉这货不是西贝货

网友:
第一次见到 这种产品用厚膜功放的 !另外 INPUT1 也比较有特色!

网友:
参数还可以,150 W的功率还不错,不知道声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音炮不错,是真货,话说惠威D1080IV大多数人都觉得是低音太重,中高音不足,你怎么会说是低音不给力?这 ...

惠威这小箱子50Hz以下基本没声音。
没试不知道,用正弦波试低音炮时顺便测试了下D1080IV,这鬼东西120HZ到60HZ倍频谐振音染严重得不行,以为是上次换的LM1875不行,再换回D1875也是一个德性,后来按住喇叭才没有,125HZ以上也没有,这箱子真的不行,有空了再重新换个。
原功放板已经换成重新设计的双面板
双面板
原机功放板
当时换这个主板加修改前极板也是由于最早的电流声和高频噪音实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