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失所望,拆一台1000块钱左右的电磁炉

楼主(2023-11-02):
什么品牌我就不说了,反正是国内一线,开始屏碎了有玻璃缺失一部分,想着我电磁炉多,找一块差不多的玻璃也不是难事。
嵌入式的,那品牌也是卖高档货的,拿起来沉甸甸的很有分量,插电不开机,只要不贵,如果用料好也是值得的,随一张纸币到手
拿回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损坏了个一个美工刀后终于把破玻璃拆掉了,一看内部,咂咂咂。从做工到用料这不就是个普通电磁炉么。

去掉玻璃外观,线盘不大,1.5层

去掉线盘,主板部分,结构差不多,散热铝块大些

低压小板

背面

嵌入式外壳,整块铁
我感觉可能是用的北极寒铁吧,嗯嗯,这么一想还真值那个价。
看大家不信,特意找了下,上个图吧

网友:
这玩意是1000元的电磁炉?

网友:
普通电磁炉300块一下都基本是铝线了,这也是铝线?

网友A:
楼主的是老机器 ,这个1000块的半桥电磁炉做工如何?

网友:
楼主想捡漏

结果翻车了

网友:
铜线铝线?早几天拆除了几个电磁炉,有两个铝线盘,轻飘飘,铜的有3两多,还有那个大线圈,也有铝线的,怎么不破坏判断是铝的?还有十来个电磁炉,老货多,还有五六个大功放,十多个大变压器,不刮绝缘漆,破坏包装绝缘怎么判断?电风扇电机大几十个,有几个是铝线的,大多数是老货。

网友:
利润得900多

网友:
怒赚800%利润!

网友:
美丽电磁炉100块的

网友B:
这个电磁炉线盘中间部分像是铜线的绕法。

网友:
1000?不敢想这个要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磁炉线盘中间部分像是铜线的绕法。

嗯,感觉那0.5层是铜,那1层是铝,本来还说修好用,看了这做工顿时没有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老机器 ,这个1000块的半桥电磁炉做工如何?

就是看你发的帖子,所以感叹的,货比货,比不得啊

网友:
也可以了吧。但1000快,太贵了

网友:
触控式电磁炉,这价位有点小贵。

网友:
洗钱采购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老机器 ,这个1000块的半桥电磁炉做工如何?

这个做工很优秀了

网友:
嵌入式的本来就不便宜

网友:
看完图片,内在再怎么好也只是用了铜线圈而已,估计贵是贵在外壳,这种东西销量不大,未能摊薄磨具成本

网友:
嵌入式电磁炉价格比普通款要贵一些,质量比普通款更高一些。早期千元有可能,加上大面积微晶面板,成本不见得太低。民用电磁炉2200W以下这个做工很少了,后出电磁炉散热片小的可怜,功率管电流比较大,工作时散热片温度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