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朗科NV7000-t 1TB拆解+MAP1602固件实测

楼主(2023-11-02):
手头上这个朗科NV7000-t是1TB的,正面啥都没贴,能直接看到上面的芯片,而有贴纸的这边是它的背面,这边并没有电子元件,正面不贴任何东西其实对SSD的散热更好。

PCB正面有三颗主要的芯片,靠近M.2金手指那边的是联芸主控,右侧有两颗NAND闪存,可以看到SSD上是有四颗闪存位置的,1TB的只用了其中两个,说明单颗闪存容量是512GB,2TB的应该会把四颗闪存全焊上。

联芸MAP1602是采用DRAMLess设计的PCI-E 4.0 SSD主控。

两颗闪存从外观上看不出是哪家的,通过FlashID软件查看可以看到这是长江存储的第四代232层3D TLC。

固件版本命名是H230406a,实际应该是SVN11273。

CDI检测固件版本命名也是H230406a

正好在量产部落发现了MAP1602 SN11273这个固件,不过目前MAP1602的开卡工具和固件还没正式发布,静待量产部落下步动作。

网友:
楼主¥199块钱入的嘛❓❓

网友:
散热很重要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现在很多低价ssd都是联芸主控啊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种贴片工艺很简单明了

网友:
朗科的品质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都是组装的

网友:
做工可以,就看耐用性了,当然价格到位,都不是问题

网友:
做工还可以,不是最烂的那种黑片,感谢分享

网友:
现在ssd品种太多,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
联芸的主控对比慧荣的主控,哪家的稳定点。

网友A:
感觉国产固态大多是某一家代工的,或某一个方案商的公版。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温度造假,这类固态有个类似的问题就是硬盘温度是固定的,如 4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国产固态大多是某一家代工的,或某一个方案商的公版。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温度造假,这类固态有个 ...

原来你也二次元,都论坛老油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也二次元,都论坛老油条了

这不能怪我,论坛里有人发了个图吧工具箱的,里面自带的就这玩意。

我自己下载的肯定是公版的。

网友:
我比较信任原厂品牌.最怕突然暴毙那种

网友:
SSD这重要的存储设备尽量还是避开小厂的产品。

网友:
联芸的主控还可以,长存的片子,看起来不是原厂原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