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朗科64G的TF卡测试测试

楼主(2023-11-02):
淘金币加红包抵扣,再加评价返现,这个卡13块多入手,64G的U3卡。

为了避免不小心把卡整废,还特地弄了提示,比较贴心。

揭开爱心,包装还是比较正规。

送一个卡托,可以当SD卡用,比如相机也可以用。

开始测试,平均写入速度30出头,但是速度是有一定波动的,从20到40多有规律波动,同时从价格来看,有理由相信这是QLC的卡。

跑完速度,可以看出,写入30多,读80,读速度距离标称还差一些,写入刚好达到U3级别。

写个大文件看看,这时波动比测试下小了不少,还是比较稳定。

最后,封存吃灰。

网友:
曾经无线监控用过这个朗科的卡,之前一批好好的,突然一下坏了十几张,瞬间破防了,在也没用过了!

网友:
速度太慢了,不如我去年买的爱国者

网友A:
这个卡行车记录仪用不了几天就坏。

网友:
优势就是便宜

网友B:
朗科的存储设备相对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行车记录仪用不了几天就坏。

肯定不会用在记录仪,记录仪我都是三星红卡,经久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科的存储设备相对还算可以。

凑合,但明显的速度波动,说明闪存也用的不是太好,十进制下也只有62g,说明有坏块屏蔽。不像三星红卡,80多M一条直线。

网友:
写入速度还可以呀

网友:
行车记录仪上用过一次朗科的TF卡,半年坏了,换了三星的用了几年都没问题,从此不碰朗科任何存储类产品,行车记录仪这个东西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掉链子就严重了。

网友:
Tf卡一个看速度,一个看耐用性

网友:
这卡现在变烂了,以前同样的卡64G,写入大概45M左右,且是稳定的。

刚好最近买了4张256G的,一上机,一看容量少了3G,就觉得不太妙,写入一测发现果然是上下波动的,

底到2X,平均5X的速度,256G的卡这样就有点摆烂了

网友:
测了另外买监控送的32G无名卡,

想不到这卡速度到是快得很,相对于32G的卡来说,这速度不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凑合,但明显的速度波动,说明闪存也用的不是太好,十进制下也只有62g,说明有坏块屏蔽。不像三星红卡,8 ...

感觉应该是用的品质比较低的存储,所以价格才比较低,放点不重要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用的品质比较低的存储,所以价格才比较低,放点不重要的还行。 ...

用来做启动盘还不错

网友:
价格倒是非常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做启动盘还不错

启动盘我都用的早年小U盘,兼容性也比较好一些。

网友:
郎科的64g卡已不能格式化三个了,不再敢买。

网友:
看厂家良心吧 之前的闪迪白卡U1写50读70 U3写70读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