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安卓6支持exfat 内存卡方法(附电子秤残骸)

楼主(2023-11-02):
       这里人多就请教一下,有一台6寸的360旗舰版(双4G、3+16G),想让他支持exfat格式的储存卡。256G TF卡 用手机格式化成FAT32格式才可以用,但不支持超过4G的大文件,很不方便。在CSDN找了个补丁,不知如何用,试过用手机的系统更新、TWRP刷入 都不行。请教一下。

楼主:
电子秤残骸:

网友A:
这个看起来不是刷入的包,这是制作手机rom加入exfat支持用的,安卓系统支持EXFAT要交钱的,有些厂商就可能没交这个钱,所以不支持,另外刷个第三方系统试一试,可能会有原装支持,不需要改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不是刷入的包,这是制作手机rom加入exfat支持用的,安卓系统支持EXFAT要交钱的,有些厂商就可能 ...

可能是吧,有部老旧的Vivo的X5M (安卓5.02、高通615),都完美支持exfat格式的256G卡,当然不能用它来格式化tf卡,又会变成fat32 格式。装那个exfat.apk也不行。请问你有 这机 的Eui那个固件吗?

网友:
换成ntfs试试吧

网友:
或者让你的Windows支持ext4

网友B:
如果还能显示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能显示值得折腾!

就是被它的夏普 屏幕吸引,但是系统糟糕,除了不支持 exfat,还不能通过蓝牙链接上网。3+16G的高通808,70块就算了。

网友:
找一下该机配置,再找个差不多配置别的品牌的手机rom刷个机试试.不过刷挂掉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好像安卓5.几 开始,各厂家的驱动就加密封装了,然后玩移植的就慢慢少了些。

网友C:
不好办,折腾得多,不如买128g的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办,折腾得多,不如买128g的tf卡

不是这个意思,只要卡 转成exfat格式, 多大的都不能识别。256g转成fat32,也能用

网友:
放弃吧,不要想那么多了,CSND下载的文件是内核补丁,exfat是内核层面的东西,在安卓层面添加文件不能解决问题。除非能重新编译内核,否则基本无解。

网友:
感觉无解的

网友(2023-12-13):
前面那个补丁,是对内核使用的,需要有内核源码,加入这个补丁后重新编译内核,所以直接这样使用是不行的,这手机可以尝试找一下第三方ROM看能否支持exfat,另外还可以把TF卡格式化成ext4或者ntfs文件系统看能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