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坛友知道这个恒流驱动ic的型号吗?

楼主(2023-11-02):
同事电动车上的射灯,被我上了个50V把ic烧了(按理说应该是宽电压的呀),。在某度和某宝用〝8001、SOP8、LED驱动”等等字眼模糊搜索了一晚上也没搜到结果。只好把电路图画出来求助万能的坛友了。

网友A:
用Ln2576sfc就行,s代表esop8封装,f代表编带正向数量4k,c代表内置mos管3a的,好了,快去下单吧,几角而已,378是空脚可以接任意脚,接不接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n2576sfc就行,s代表esop8封装,f代表编带正向数量4k,c代表内置mos管3a的,好了,快去下单吧,几角而已 ...

立马找到!不服不行!牛逼牛逼!已下单。

网友B:
你用LJY5200改改吧。--
https://www.doc88.com/p-9813673039386.html

拆个电动车前灯(带喇叭)SZFJ  D-036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175&fromuid=473544

你那个功率管集成在内部,功率不会太大,用外置功率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LJY5200改改吧。--
https://www.doc88.com/p-9813673039386.html

应该不需要扩流了,这种灯珠,不知道是多少瓦的

3030的

上面是球形的,

给了个3V整的电压,电流为266mA,估计是1瓦的灯珠吧

再看板子上的RS是0.1欧姆

根据LN2576数据手册,CS脚的基准电压是0.2V

那么RS为0.1欧姆时,LED总电流应该是2A。由于是5并,那么每串的电流大约就是400mA,这都超过1瓦灯珠的电流300mA了,我还得加大RS来减少一点电流。

网友C:
淘宝16一个运费四元合计到手20
有必要修么
【淘宝】https://m.tb.cn/h.5jMUOj4?tk=wOY1W2xlwgY CZ0001 「电动车灯摩托车超亮LED大灯三轮车改装外置强光车灯防水远近聚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16一个运费四元合计到手20
有必要修么
【淘宝】https://m.tb.cn/h.5jMUOj4?tk=wOY1W2xlwgY CZ0001 「电 ...

同事已经换了个新的装车上了,这个给我玩玩,修好了就当备用,修不好就扔了。我看它后面通体是个铝合金的散热片,好像还挺不错的,就想修好玩玩。

楼主:
芯片已收到,型号:LN2576,感谢@拆机专家123 拆机专家的指导

上焊台

焊上芯片,同时拆掉2个0.2欧姆的RS电阻

没有这么小阻值的贴片电阻,就用色环的代替,这个是0.22欧

这个是0.5欧,2个电阻并联大约是0.152778欧姆,根据LN2576数据手册,CS脚参考电压为0.2V,那么LED电流I=0.2V/0.152778R=1.309089A,由于是5并,所以平均到每个LED灯珠的电流大约是261.82mA,1W的灯珠,这电流差不多了

把灯杯装上,拿电阻比划一下位置,看会不会顶到

电阻弄成这个样子

焊上

不顶,完美

试灯,挺亮的

打在地上的光斑是这样的,太集中了,没有我车上的灯好,我车上的灯打在地上呈扇形

12V供电时约10W

50V供电时反而降低了1W,只有9W了。应该是电压的变化导致开关频率变了,转换效率也跟着变了

由于没有配密封胶圈,只能用打胶解决防水问题了,旁边一圈和2个螺丝孔都打上707胶

后面出线的地方也打上,淋雨应该没问题了

OK,明天交付使用。

网友(2024-05-14):
辛苦了实验用数学解释 加大R 降电流  后面一句话 用50V时  pwm频率也变了  反而    有点不理解  想想你说的也是  可以加精华了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