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 - oled0.96 运行中自行熄灭

楼主(2023-11-02):
最近在做一个stm32f103到air32f103的移植项目,项目中用到i2c oled0.96,ssd1306的驱动,出现了很古怪的现象,求助各位老铁。

状态和现象如下:
1)mcu若为stm32f103,pb8/9,mode out_od,i2c线上无上拉电阻,显示也一切正常。
2)mcu为air32f103,同样pb8/9,out_od,无上拉,oled0.96 不亮。
3)i2c scl和sda线上各加1.5k上拉电阻,out_od,依然不亮。
4)mode改out_pp,有上拉,此时屏幕点亮,但有缺划,错行。
5)mode依然out_pp,去掉上拉,屏幕依然点亮,问题依旧。

问题就是,上错半行,缺划,乱码。最大的问题是系统运行10几秒后,屏幕渐渐变暗,20秒后自行熄灭,即使系统依然在运行也不再恢复。拍了个短视频,这里好像不能上传视频,只好拿张中间过程照片。

这里out_pp比上拉管用,好像也不科学呀。代码没啥好上传的,两个mcu测试时main.c和oled.c都没变,就是对比测试。

哪位老铁帮忙能说道说道,谢谢啦。

网友: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测一下通讯的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IC速率太高了,OLED受不了。

网友A:
是不是IIC速率太高了,OLED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IC速率太高了,OLED受不了。

高手,一语中的。我在每个时钟scl 1和0之间加了2us,立刻点亮而且显示稳定。多谢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几个出乎意料,顺便总结一下,吸取教训:

1)原以为模拟i2c比硬件i2c慢很多,所以想问题时根本没朝这个地方去想。但意外的是并非如此,stm32f103跑起来时钟scl是981Khz,现在看来ssd1306驱动能处理这样高的时钟,所以stm32当时一切正常。
2)同一个程序,air32f103跑出来scl 1.669Mhz,差不多是stm32的两倍,超出ssd1306的极限,所以out_od模式下黑屏。
3)上拉电阻的有无,对模拟i2c程序意义似乎不大,因为在程序中已经保证了每个时序的状态,但对示波器看波形和时序绝对需要。
4)至于pp模式在1.669Mhz下能够有问题的点亮而不完全黑屏,猜测是驱动能力比od强一些。在示波器下看1.669Mhz的od波形惨不忍睹,pp波形稍好一些。

所以,以后做项目出现怪问题,不要想当然,示波器,逻辑分析仪还是数字项目的最高朋友。谢谢帮助我的两位朋友。

网友:
好贴!有问题、有建议、有结论。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