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榨干51单片机最后一滴血,驱动128*64全彩led点阵

楼主(2023-11-03):
不容易啊,51单片机驱动128*64全彩led点阵屏显示4096色图片数据,终于搞定这个程序了。由于受51单片机速度限制,驱动12864全彩led非常吃力,闪烁的很厉害。实现的过程也很坎坷,一点点摸索,从一开始单色16阶灰度数据开始尝试,反复思考反复实验,当搞定16灰度之后,再搞全彩就简单多了,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

网友:
能搞这个的都是牛人。

网友A:
没有驱动芯片直驱吗?

网友B:
这个点阵屏是不是个单元板?

网友C:
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用8031开发LED显示屏。
如果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灰度显示,比较头疼的是亮度值与脉冲调制的脉冲数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
这种屏不错啊,做显示也挺个性,就是有点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5417576666

网友D:
请教楼主:如何解决闪屏的问题?
我用51驱动P4彩色屏,就是出现闪屏严重,因为51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驱动芯片直驱吗?

没有芯片,直接干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点阵屏是不是个单元板?

是的,一块p20的128*64的全彩单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用8031开发LED显示屏。
如果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灰度显示,比较头疼的是亮度值与脉冲调制 ...

前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如何解决闪屏的问题?
我用51驱动P4彩色屏,就是出现闪屏严重,因为51太慢了。
...

你驱动多少像素的屏?如果不是灰度数据,就显示些字符,stc的1t系列单片机驱动至少128*64像素的全彩是没问题的啊,不闪,我以前做的128*64的全彩led点阵万年历用了很多年了,一点都不闪,因为就显示字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驱动芯片直驱吗?

是的,直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点阵屏是不是个单元板?

是单元板,一块128x64像素的全彩单元板

网友:
这块屏多少钱?

网友E:
STC8H8K64U, 真 1T 8051, 同频,速度是STC89C52RC的13.2倍以上
STC8H8K64U可以跑 40MHz 以上, 有硬件16位乘除运算器
还有 DMA支持:【4组独立串口,SPI,  ADC,  TFT彩屏】

资料见 www.STCAI.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8H8K64U, 真 1T 8051, 同频,速度是STC89C52RC的13.2倍以上
STC8H8K64U可以跑 40MHz 以上, 有硬件16位乘 ...

感谢,改天我试试。我现在用的是stc11f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