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自己挖的坑,含着泪也要填上……小电子钟梅开二度,换R8025AC提高精度

楼主(2023-11-03):
之前改过的一个小电子钟,当时是用8025AC替换了原厂的晶振,小电子钟是放在阳台上用的,冬天嘎嘎冷,夏天滋滋热,连续运行了大概一年左右,快了接近2分钟,这个精度心里感觉不怎么爽,合计着还是再换一个8025AC看看能不能更好一些

小电子钟是1.5V供电的,电池用的是比苛的电池

电池用了一年左右,电压还剩1.32V,也该换个新的了

之前改的8025AC,用的SOP14转接板

这回换一个8025AC,也是拆机的,还继续用SOP14转接板,看看精度能不能提高一些

更换完成,晶振这东西照理说在布线的时候,离主控越近越好,高速时钟信号失真会小一些,所以把3脚的Fout导线剪短了一些(黄的那根)

换好了之后,和手机精确对时,保证时间完全一致

然后,喀嚓一声,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小电子钟更换8025AC之后仅慢了1秒,这个坑终于算填上了,好舒服

8025T/AC这东西也有个体差异,换一个也许精度就和之前的不一样了(运气成分比较大)。不知道之前大家给各种电子钟改的8025T和8025AC,它们现在都怎么样了?

EOF

网友A:
一晃又老了一岁,时间真快啊,那个电池测试器我的怎么也找不到了,原来在这里哟,,哈哈(´๑•ω•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晃又老了一岁,时间真快啊,那个电池测试器我的怎么也找不到了,原来在这里哟,,哈哈(´๑•ω•๑`) ...

风太大,听不清

网友A:
话说这7支螺丝刀套装其实还挺不错的,我虽说用得少但还很珍惜的,谢谢39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7支螺丝刀套装其实还挺不错的,我虽说用得少但还很珍惜的,谢谢39兄 ...

我的还在抽屉里,偶尔用一下,拧小螺丝很好用,下次如果再有,还喊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还在抽屉里,偶尔用一下,拧小螺丝很好用,下次如果再有,还喊你 ...

哈哈哈,好!!

网友:
家里99年的石英钟用到现在,时间出奇的准

网友:
没有强迫症的路过,哈哈/::>

网友:
改造后的精度不错

网友:
好手艺。学习一下。

网友:
一年左右快了接近2分钟已经很好了,我的石英钟三个月快5分钟已使用多年了,出行不迟到

网友:
巧了,我正好也有这款多功能时钟, 买回来用了几天就发现时间非常不准,一天就差不少,一个月就几分钟了,后来就闲置了,偶尔在厨房做一下计时器。

网友:
一年差2分钟对于我来说已经完全够用了,家里那个山寨数码钟一个月都能差2分钟,我都懒的折腾它

网友:
我都是调电容。

网友:
一年两分钟,平均一天不到0.4秒,平均每小时不到0.02秒,平均每分钟不到0.003秒

网友:
没用示波器来秀秀频率已经算好的了
这手机待机时间挺长的,啥牌子

网友:
家里90年日本原装的石英钟机芯用到现在,时间出奇的准。

网友:
我家电子钟快了三分钟,懒得改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