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大佬们介绍一下适合我这个U盘的量产工具

楼主(2023-11-03):
昨天晚上因为一些意外导致U盘在被手机格式化的时候退出去了,现在电脑的两条指令都修不了,所以现在想试试量产所以求大佬们介绍一下适合我这个U盘的量产工具下面是相应的参数

设备描述: 符合 USB xHCI 的主机控制器
 设备类型: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PCI设备ID: VEN = 8086 DEV = A0ED
设备修订版: 20

设备描述: USB Composite Device(MOSART Semi. 2.4G Keyboard Mouse)
 设备类型: 人机接口设备

 协议版本: USB 1.10
 当前速度: 全速(Full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62A PID = 4C01

设备供应商: MOSART Semi.
 设备名称: 2.4G Keyboard Mouse
设备修订版: 0113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设备描述: USB Composite Device
 设备类型: 视频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1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C45 PID = 6730

设备修订版: 002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设备描述: Realtek Bluetooth Adapter
 设备类型: 无线电控制器

 协议版本: USB 1.10
 当前速度: 全速(Full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BDA PID = C829

设备修订版: 011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设备描述: [Q:]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8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6387
设备序列号: 21C710C0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设备修订版: 0002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8.01

 主控厂商: Alcor(安国)

 在线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620

请选择连接的设备以查看信息...

网友:
提示安国 下几个安国量产软件试试

网友:
只提示安国 没给具体的主控型号,看来就得找安国比较新的工具试试了

网友:
只提示安国

网友:
未给具体主控型号,只能多下几个安国挨个试试

楼主:
知道主控了,03的,但是03的工具检测不出来了估计是彻底坏了

网友:
应该是要短接的

网友:
Alcor(安国) USB3的比较难找,可能是89103

网友:
安国安国

网友(2023-12-12):
专业的东西 看不懂

网友:
先用DiskGenius看看是否看见分区,如有就直接分区,没有的话拆壳看型号

网友:
抱歉,不懂……

网友A:
致U盘在被手机格式化的时候退出去了?现在插到电脑是不是提示需要格式化,然后无法格式化?这个情况不一定需要量产解决。
CMD,选择管理员运行,输入diskpart,然后list disk ,选择u盘对应的,然后输入clean命令,到计算机的磁盘管理中初始化后格式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致U盘在被手机格式化的时候退出去了?现在插到电脑是不是提示需要格式化,然后无法格式化?这个情况不一定 ...

还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致U盘在被手机格式化的时候退出去了?现在插到电脑是不是提示需要格式化,然后无法格式化?这个情况不一定 ...

还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好吧,看来你这个盘问题比较严重

网友:
对了,启动CMD的时候,选择了选择管理员运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情况的

另外,还可以试试按分区删除,参考这个文章,一般如果是格式化导致的故障,这个方式都应该可以解决。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4631534?utm_psn=1719477650677166080

当然,如果是固件或者闪存故障,那这个就需要量产解决了。

网友:
估计闪存比较垃圾,坏块增多了掉盘

网友: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