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讲起,手搓铁壳锗管前置放大器,将HIFI音质盘到圆润(原创)

楼主(2023-11-03):
上次把玩激光水平仪电池的时候,偶然翻出多年前做的 3AX 锗前置放大器,一整理发现资料还不少。

这次索性从三极管放大结构讲起,科普如何手搓锗前置放大器,实现HIFI音质的物理把玩。

本质上是介绍模电中单管共射放大器的设计,熟悉此部分的朋友可以直接跳过本帖,当然也欢迎讨论。

【三极管放大】

严格意义上讲,三极管既包括【真空三极管】也包括【晶体三极管】。
前者又名胆管,就是经典的大灯泡;后者为半导体器件,是现代电路的关键组件,也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

以 NPN 型三极管为例,大致铺垫下工作原理,以便后续手搓放大器:

如图,三极管的 c、e 极连接了电压源 E1;b 极有电流 Ib 流入,进而激发了 c 极电流 Ic.
三极管的放大特性决定了 β=Ic/Ib 近似为常数,范围几十到几百,对应右图直线的斜率。
右图中红色虚线代表电流过大,三极管烧毁。

由于 Ib, Ic 均为电流物理量,在进行电压放大时显得不太优雅。因而增加 R1,使输出调整为电压量:

根据欧姆定律,可以画出 Uo 与 Ib 关系,如上图右侧折线所示。其中:
蓝色水平段代表 Ib 过低,导致三极管截止断流;
红色水平段代表 Ib 过高,导致三极管饱和导通;
黑色斜线段则对应三极管的放大态,斜率为 -β*R1,手搓放大器时,应确保三极管位于此工作区间。

至此已经把 Ic 转化为电压量,需要对 Ib 也进行类似处理。因而增加 R2 再行改进:

此时三极管电路略微复杂,可以从 e 极电流入手逐步分析,如右图所示:

当 Ui 比较小时,发射结 Q1-BE 无法导通(Ie=Ib=Ic=0),三极管进入截止态,此时 Uo=E1;
当 Ui 超过发射结压降 Ube 后,发射结开始导通(Ie>0, Ic>0),三极管进入放大态,此时 Uo 随 Ui 线性下降,对应右图 ①、② 段;
当 Ui 过分大时,E1-R1-R2 回路不足以支撑 Ic、Ie 继续增加,三极管进入饱和态,此时 Uo 随 Ui 缓慢增加,对应右图 ③、④ 段.

具体方程并不复杂,这里不再详细展开,可以证明:
a. 在 ①、② 区间内,输入输出有良好线性关系,适合手搓放大器:Uo= K*Ui +Const
b. 当三极管 β 足够大时,上述斜率 K 与三极管无关,仅取决于电阻比值:K= -R1/R2

这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无论用神马三极管,只要设定好 R1/R2 比值,就可以获得固定的 |K|>1 放大系数。

对于实际的放大器,Ui必须位于 ①、② 区间的要求,显得非常过分。因而继续改造:

如图 (a) 所示,额外增加一个 E2 电源,抵消 Ube 开启电压,就可以另 Ui 取值扩展至零点附近;

然而需要额外电源,依旧蛋疼。
于是如图 (b) 所示,采用戴维宁等效方式,以 R3、R4 分压的方式取代 E2,这样单电源 E1 即可工作;

然而上述分压电路,把输入信号的负参考点干没了,显然不合理。
于是如图 (c) 所示,索性放弃对直流信号的放大,额外加入 C1、C2 耦合,专注于放大 Ui 的交流部分。

至此获得了【单管共射放大器】基本结构,如上图 (c) 所示,并大致分析了各元件作用:

R1、R2 用于设定放大倍数:K= -R1/R2
R3、R4 用于设定 Ui 偏置,当 Ui=0 时,三极管应工作在 ①、② 区间中点附近。
C1、C2 用于阻隔直流成份,应足够大。

【手搓面包板】

国产的锗晶体管受限于工艺,一致性差到令人发指,并且大多以 PNP 型为主。
这并不影响之前关于 NPN 的分析,只要把电源正负极颠倒一下即可完美适配。

在上机焊接前,拿出祖传面包板戳一下,根据电池电压(3.7-4.2v)、锗管能承受的热功耗具体确认器件参数:

最终选择了 R1=470, R2=470/2 实现 K= -2 放大;
基极使用 3.6k/12k 提供偏流,前后级使用 22uF 阻隔直流信号。

另请出一套 47 耳放作为后级缓冲,静听锗前级的额外音效:

至此,基本确认了一套双声道 3AX31C 锗前级参数,只等焊板。

【手搓线路板】

每次面包板戳好,都有种等不及要 PCB 的冲动。早些年 JLC 没那么普及,经常打样还是很烧钱的操作。

索性继续手搓,心中稍微走个线,覆铜板拿出来就是钻。 之后上胶带,连剪带刻把心中的线路刻出来:

FeCl3 就算了,蓝色环保腐蚀剂也不错,上热水分分钟搞定:

涂上松香酒精,零件逐一焊上,一切尽在掌握:

【半工艺打样】

随着剁手的锗管越来越多,每块 PCB 都手搓会要了老命的。直接丢去半工艺打样(没错 JLC 还在路上):

焊接和手搓没太大区别,但两只黑粗擎天柱,预示着和 3ax31 有着不同细节:

【初试听】

三极管的皮实程度远超想象,原本只是前置放大器(Ic<10mA),但实测直推 32Ω 头戴式耳机毫无压力。

3ax31 使用 3.7v 直推耳机:

3ax81 使用 3.7v 直推耳机:

直观的听觉上,经过了锗前级的调理,音色偏圆润,对生硬感的削减类似胆机但不及胆机。

对于纯钢琴有着不错的加持,听起来像隔着氤氲雾气的玻璃窗,略带朦胧;
对于重金属电子乐处理有限,但仍能做到久听不累,缓解刺耳程度;
对于人声的点缀,介于石机与胆机之间,算是个不错的折中。

【采样分析】

说多了该鬼扯水火电的玄学了,这里不瞎搞直接上采样测试。
照理说该用扫频仪,但业余条件就拿 PC 声卡录一下吧,相同音源,不同前置路径:

音源使用克莱德曼的《A Comme Amour》纯钢琴版,分两次用 Goldwave 插线录音,
不使用喇叭、麦克以避免额外失真;两次音源音量、录音增益均保持一致:

对照两次录音结果,可以看到典型的 2x反相放大特性,证实电路基本放大功能正常。

走到这里既然有了数字样本,自然可以有更细致的分析方法。
将两次录音分别进行处理,直通x2,锗x(-1),使得相位、幅值大体归一化。
之后精确调整声音同步,并合进同一个音频文件的 L+R 声道,形成一个伪立体声文件:

再往后就可以丢给 MATLAB 作 FFT 了,看看两个谱上能有多少差异。

先看幅频,整体上 0-4kHz 范围内差异不大:

放大来看,低频几个峰值有蓝色(直通)冒尖,高频则大多是绿色(3ax锗)冒尖。
这相当于微高通,应该有一部分电容隔直的贡献在其中:

再继续放大,看到了蓝vs绿在局部有交错的趋势,这种细微的纹理构成了锗前级独有的音色:

看完幅频再看相频,差异就老大了:

随便放大个局部,可以看到蓝绿色相差并非稳定,即锗前级对于各频率成份的时延有着轻微差异。

类似于光学的色散,这里独特的传输特性,构成了锗前级独有的音色加成。

【盲测实验】

为进一步验证前级的实听效果,特意做了盲测实验。看在锗前级的加持下,是否能被我这木耳正确听出。

有了之前的归一化采样,简单编个程序将【直通.wav】和【3ax.wav】各复制若干份,填入随机文件名:

随机名的 WAV 文件逐一听过去,木耳辨识直通vs3AX,最终通过文件哈希比较,确认正确答案。

多次测试后,我的平均分在 80/100 左右,高于随机瞎猜 50/100.

证实了手搓的锗前级有效,音色有其独到之处;也从侧面反映我这木耳还不算太瞎。

--------------------------------------------------------------------------------------------------------------------------------

以上,从结构讲起,手搓了若干铁壳锗管前置放大器,并通过采样分析、盲测实验证实了其有效性。

最终成功将 HIFI 音质盘到圆润包浆,引入了微微的复古质感。

最后祝大家 DIY 顺利!

网友:
必须加精,火钳刘明。
从原理分析,到手搓,再到专业测试,楼主都是精心制作。
我是看不懂了,只能膜拜。

网友:
现在锗管基本很少能见到了,手里有这些东西的岁数应该不会太小

网友A:
3AX31和81本来就是功率管,组成推挽电路,输出个1W没压力,推个耳机还不是毛毛雨。

当年不知道拆掉多少这类管子,要问原因,就是取里面的硅油做导热硅脂。

90年代网购不成熟,乡下又没有卖导热硅脂的,只能在这里面取了。

网友:
楼主这么专业的吗
这属于甲类放大吧

网友:
3AX31在过去的收音机上都是用来做后级功率放大用的,直推音频变压器的。

网友:
学习了,手上也有一些老管子,没楼主这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X31和81本来就是功率管,组成推挽电路,输出个1W没压力,推个耳机还不是毛毛雨。

当年不知道拆掉多少这 ...

3AD 才是功率管吧。一般还是用来驱动推挽音频变压器的,电池供电常见功率只有0.25-0.5W。

90末,20年代初正是我痴迷收音机的时候。
在县城老书摊里淘了好多670年代的无线书籍,藉此入的门。
农村还是有不少小收音机,但已经没什么人用了。
到了亲戚家找他们不要的小收音机拆呀拆,拆了一堆的 锗管。

还记得老书上说硅管是个稀罕货,也确实只在高档收录机才能看到3DG系列。
其实那个时候出来的小电器就已经是一大堆 9014  之流的硅管了。

怀念那个年代。。。

网友:
那是失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X31和81本来就是功率管,组成推挽电路,输出个1W没压力,推个耳机还不是毛毛雨。

当年不知道拆掉多少这 ...

我管子少,也就是偶尔冬天皮肤干燥了拆几个涂手上防冻

网友:
牛逼,太专业,无从下嘴

网友:
原来锗管对声音也有润色...

学习了。

网友:
锗管的声音是好听(不是指HiFi)

网友:
这几年把手里的一堆的功率锗管都送人了,3AD18的有10来个的,原来还真有点用的。

网友:
骨灰级玩家,至少80年代前大神

网友:
向楼主好好学习,放大器记号备用

网友:
手里有几个拆机的锗管,时间有点长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