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并加强劣质排插

楼主(2023-11-03):
pdd买的排插,10元6位的,给大家拆解并做一个加强,反正拿来插电视柜的,没啥负载。
就是这种平常外观,11块6位分控。

拆开内部,给个特写
零火线是铜的,地线是铝的。

主要加强的地方,1,指示灯两脚原为卡在固定孔里的,都改成焊机在铜排上。
2火线零线的末端,焊一根1.0的线到入口接线柱,使额定电流增加一倍。
3零火线弹片焊锡加强

还有个bug,大家看出来没有?最后的一位接地孔是空的。我也不想改了,也许是工人组装的时候拿错了吧,拿来插2孔反正不需要。

最后复原

网友A:
如果是劣质排插塑料也容易老化开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劣质排插塑料也容易老化开裂的。

开裂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外壳根本不是阻燃材质的

网友:
这玩意儿用久了会松的

网友:
有没有用磁铁试一下是不是铁的

网友:
插排不起眼,但一定要买品牌的,否则就是给自己添麻烦

网友:
排插最好买质量好的,这个不敢马虎。

网友:
现在的插座质量整体比以前好了

网友:
看做工还是可以的,开关两个螺丝那里最好也加锡处理一下,单靠螺丝固定接触不是很可靠!

网友:
一般小功率电器用用,谢谢分享。

网友:
电视柜上用还是合适,没啥大功率电器。

网友:
给小功率电器用用还是合适

网友C:
改的不错,就是不知道这个塑料外壳怎么样,就怕用几年外壳就酥了,一碰就碎。

网友:
到处都有节约成本的细节

网友:
这插排质量不中
有意做得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就是不知道这个塑料外壳怎么样,就怕用几年外壳就酥了,一碰就碎。 ...

我感觉这个塑料有点软的,像pp或者hdpe不像是那种硬塑料会碎掉。

网友:
这跟我在快手上买的真是半斤八两啊。

网友:
插个手机充电器没问题。想安全点就花大几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裂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外壳根本不是阻燃材质的

燃不燃在我这里不重要,因为我不会让它有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