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简单发一下,给ezpad6spro鼓包电池放气。

楼主(2023-11-03):
三层的,屏幕塑料不用分开,后壳是一整块,所有板件都在屏幕背面,从usb口下刀片,有缝隙以后用钢尺沿一圈撬开所有卡扣,扣齿向外所以反向用力。按键处有排线,win键徽标下面底座触电附近有四个螺丝。
坑点,螺丝要先拆,风枪不要开太热,刀片不要伸太长。

网友A:
换了吧,为了安全。

网友B:
前两天刷了个视频。。。网上给苏菲换电池。。。结果电池内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吧,为了安全。

换官方电池要返厂,没有线下维修点。组装电池电芯咋样完全是抽奖。先这样凑合吧,完全不开机了再说,现在还能坚持1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刷了个视频。。。网上给苏菲换电池。。。结果电池内爆。。。。。。 ...

是不是伤到包体戳穿隔膜了,希望人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伤到包体戳穿隔膜了,希望人没事

换完电池之后出问题了。。。电池质量不行。。。。

网友:
换新的电池安全

网友:
怀孕了就让人家下岗休息吧,反正它也不受劳动法保护,别累坏人家了啊

网友:
放气后  ,容量要下降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刷了个视频。。。网上给苏菲换电池。。。结果电池内爆。。。。。。 ...

苏菲?   还有内置电池?    你确定是苏菲?  是我想歪了还是......

网友:
平着用针浅浅刺入,把气拍了就好,再用胶带密封,短时间还行,长时间还是换了吧@!@!!@!@!

网友:
准备两个电芯自己换

网友:
用针戳一个眼,别戳到内芯,用硬卡片平压,最好在拐角处,或者卡片打孔对着戳的放气眼,确保能尽可能多排气,放完气立即用准备好的不干胶带密封,干过多次了,效果很好

网友:
不插电能稳定用吗? 我有个鱼上淘的ezpad4 电池也没鼓, 看B站视频会突然掉电, 插电没事, 重开机电量显示正常, 估计电池性能下降会有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还是换新的安全些。

网友:
别这样啊,
危险!

网友:
安全隐患大

网友:
安全第一,这电池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鼓包我都丢。小命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