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华为荣耀ags-al00平板电脑

楼主(2023-11-03):
孩子的荣耀ags-al00平板电脑卡logo,拆开看看做工
先看外观--正面,摔坏了

反面,伤痕累累

拆的过程略--,开膛破肚
屏的反面

主板,电池

内部做工比寨版强很多!
屏号,藏在黑色胶棉后面
把胶棉撕开

屏的序列号

分辨率1200*1920,屏还是不错的,排线是与触摸合在一起的
请问神通广大的大神:想用它的屏幕改造成便携显示器,该买
什么接口的驱动板?

网友:
主板估计比较贵,比屏贵,近百元吧

网友:
看这个内部,跟IPAD差别还是不小啊。

网友:
屏幕的型号看的不是很清楚。大概率是mipi接口10.1" Innolux P101KDA-AK0

网友A:
说白了就是没有键盘的笔记本电脑,都是各种功能模块拼装在一起!

网友:
做工很不错!!!有那种通用型的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屏的分辨率挺高,最好利用起来.

网友:
这个是竖屏吧?驱动起来默认画面貌似是立起来的。

网友:
高度集成化

网友:
看起来就是大号的智能手机。

网友:
这个做工算是国产最高工艺吗?

网友:
国产平板这个比酷什么的好

网友:
荣耀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没有大神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就是没有键盘的笔记本电脑,都是各种功能模块拼装在一起!

Windows平板最像笔记本,Android平板只不过把手机放大。

网友:
不错电池还没鼓包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比酷*强多了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里面空间太浪费了,明明可以装下一万毫安时的电池

网友:
内部跟ipad几乎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