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强拆个被遗忘的空调遥控器-YAP0F

楼主(2023-11-03):
昨天中午出去寻食 完事开车刚起步就发现路上一个遥控器形状的东西 感兴趣 停车捡起

一格力空调的遥控器 当时是有显示的 按按键也能同步各个功能显示 就是很脏 脏到都不能脏了我的手

被抛弃?被遗弃?换一般人绝对不捡

拆着很费劲 以后要留指甲了

主芯片 据说是个什么单片机

这个位置是什么零件?还打胶 应该比较关键

目测是有两个贴片三极管 晶振?

发光二极管的焊接位置 高配的带屏幕背光了

代工厂代号吧

金光闪闪 做工还不错

液晶屏

我老婆的心爱之物

就差下油锅了 热水加半斤洗洁精再加二两洗衣粉 泡了半个钟 还是有很多油污洗不掉。你别说 在心爱之物的加持下 犄角旮旯的水可以说是瞬间蒸发 眼看着蒸发 一万多转的吹风机不是闹着玩的

擦 忽略了 又装一遍

彻底清理后大概有8新左右 舒服很多 但最擦擦的是 家里的两台格力空调都不鸟这玩意儿 也就是说这个遥控器是个坏的

网友A:
这个遥控器不太可能坏,只能说是不匹配,不是你这个空调用的

网友:
这遥控器质量不错。
留着吧!

网友:
这还是新款的遥控器我有好几个都可以遥控老机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遥控器不太可能坏,只能说是不匹配,不是你这个空调用的

据我了解正品格力空调几乎都兼容 我曾经用格力的小方块遥控器能控制格力20多年前的空调 不坏 人家不会扔吧 看这遥控的样子也是进几年的型号 我家两台都无效 大概率就是这个遥控坏了 没准就是个小问题

网友:
点胶部分何意?

网友:
硬封芯片,原厂正品,二手价不便宜!

网友:
防偷亏专用的。

网友:
做防摔处理

网友:
质量还是很好的

楼主:
应该不是不兼容我家的空调 应该就是哪里坏了 到底是哪里坏了呢? 手机摄像头看不到有红外光发出 话说正常的遥控器我的手机也看不到 是不是手机摄像头有红外光过滤

网友:
红外发光 二极管 坏了 的可能性有 !需要万用表来判断。

网友:
看着不错的产品,是不是兼容问题不匹配

网友:
这遥控器质量不错。要找匹配的。

网友:
很有年代感

网友:
这遥控器做工不错,硬封芯片,似乎是原装

网友:
这遥控用料可以啊

网友:
自带背光么。坛里很多改背光的实例。

网友:
兼容的,一般不会坏

网友:
格力空调遥控器做工不错,良心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