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是什么问题?VGA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3-11-03):
问题就是VGA显示不正常!

一技嘉主板:B85-D3V 觉得这一批主板都容易出问题。
主板是能正常启动的,就是VGA接口接显示器就是如图的故障,看着像是显示器背光不亮。

(从上面看是能看到有图显示的)

(从正面看就是看不清的,但信号灯是正常的)
已非常明确及肯定不是显示器问题,因为换了VGA线测试,故障依然。
换DVI-D接口测试,显示正常。接独立显卡测试,显示正常。
所以就是主板的VGA接口坏了。但坏那里了,没这方面的知识不知从那里开始检修!

网友A:
没这方面的知识不知从那里开始检修!????

先去VGA维修班进修后,再去检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方面的知识不知从那里开始检修!????

先去VGA维修班进修后,再去检修吧。 ...

数码之家就是来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之家就是来学习的好地方!

是的,你是对的,只是我不会修,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VGA接口有虚连

楼主:
可能出现在主板上?因为换了VGA根线,一样的故障情况。
可以尝试着加焊一下VGA针脚。

网友B:
显卡的模拟输出一般都有一个芯片转换的,应该是转换芯片坏了。

VGA输出只有三基色和H,V信号,还有握手的时钟数据线。

看这个没亮度,像是数字转模拟芯片亮度丢失了,或幅度值过低。

当然也不一定是主板问题,显示器内部有问题也会这样,建议找另一台设备测试一下显示器。

网友C:
B85主板VGA接口信号直接来自B85芯片,而DVI接口是通过桥接芯片直连CPU的,并不需要B85参与其中。所以一旦VGA显示不正常而DVI又显示正常,应该首先怀疑B85是不是工作正常,另外刷最新BIOS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D:
既然怀疑模拟信号问题,最直观就是示波器。再说10年前的板子折腾做什么,5元亮机卡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E:
既然已经知道是板子问题了,直接换板子才是成本最低且效率最高的解决方案...

网友F:
是不是VGA有亮度控制而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模拟输出一般都有一个芯片转换的,应该是转换芯片坏了。

VGA输出只有三基色和H,V信号,还有握手的时 ...

专业。的确是把专业知识换成了通俗易懂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85主板VGA接口信号直接来自B85芯片,而DVI接口是通过桥接芯片直连CPU的,并不需要B85参与其中。所以一旦VG ...

谢谢分享知识!!CPU是正常工作的。换上独显是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怀疑模拟信号问题,最直观就是示波器。再说10年前的板子折腾做什么,5元亮机卡又不是不能用
...

谢谢分享知识!!的确是不值得折腾,就是个学习的过程。因为这么多年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知道是板子问题了,直接换板子才是成本最低且效率最高的解决方案... ...

纯粹只是学习~折腾好了也是三四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VGA有亮度控制而且坏了?

不懂。楼上的那些才是大神!!继续学习/

网友G:
那就不管VGA接口了,直接用DVI-D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不管VGA接口了,直接用DVI-D接口啊。

大多数显示器没有DVI接口

网友:
你应该找一个全针的(3+9)VGA线试一下,也许你替换的两根线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