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市面上一些均衡板的辅助电路 有了解的吗

楼主(2023-11-03):
自从大咖分享了主动均衡板  各路仿制如雨后春笋

相信很多都是在这里冒泡潜水的

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  低压保护,供电低于10V  自动关机停止工作
\  温度保护,高于50度停止工作   降至40度重新开启

这些只是卖家的广告介绍  实际可靠性未知,
有的板载一个小变压器  不知是不是供电电路上做了DC-DC?
软件功能上最强当属某专业玩家  提供蓝牙监测APP

网友A:
上图来看看。

或许我能答你。

网友:
今天论坛抽风

网友B:
均衡板的辅助电路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来看看。

或许我能答你。

手机上转文件不方便   海鲜市场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均衡板的辅助电路是啥意思

均衡当然是主要内容,
有的则是加入了欠压保护、温度保护...这些辅助功能  所以茶称之为辅助电路
几乎99%都是DIY产品  没有可考证的可靠性测试,,   都是自介

不过思路是值得借鉴的

网友:
去立创搜一搜看看

网友C:
小变压器那个是驱动隔离变压器,是为了提高MOS管驱动电压降低内阻和提高稳定性吧。如果用低VGS开启的MOS管,这变压器完全可以省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均衡当然是主要内容,
有的则是加入了欠压保护、温度保护...这些辅助功能  所以茶称之为辅助电路
几乎99% ...

均衡板在均衡完成后自动关闭,也是辅助电路里面的一部分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变压器那个是驱动隔离变压器,是为了提高MOS管驱动电压降低内阻和提高稳定性吧。如果用低VGS开启的MOS管 ...

多谢释疑!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均衡板在均衡完成后自动关闭,也是辅助电路里面的一部分功能吗

应该是吧,但具体原理图茶也没见过   可靠性不得而知
有些设计是带有硬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