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IP】不使用第三方软件,检查U盘是否被识别为 USB 3.0 的方法

楼主(2023-11-03):
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按下 Alt + Shift + P

打开侧边的 details pane

3.0 的设备,会显示连接到 USB 3.0

USB 2.0/1.1 等设备会显示成这样

网友:
这样的技巧没什么卵用,比如东芝(凯瞎)3.0还没有2.0快。

网友:
只要速度超40 就上了3.0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直截了当,拷贝试试,超过40肯定是3.0了

网友A:
打印机那个界面也能看

网友:
厉害,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B:
真是逊啦还要键盘-.-,我这个连键盘都不需要,直接左下角的齿轮设置-设备,就两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逊啦还要键盘-.-,我这个连键盘都不需要,直接左下角的齿轮设置-设备,就两步

试了下一个 AU89103 空板子

我的方法没问题

通过电流表识别为 USB2.0

而这个分辨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那个界面也能看

亲测可以
不过我的笔记本有几个口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