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制作集成数字激活门票的Win11联网就能激活

楼主(2023-11-03):
爱瞎鼓捣的朋友们可以试试玩
目的是制作好的镜像,安装后,只要联网则自动激活。不用再使用激活软件。(共三步)

集成数字激活门票

修改ISO镜像目录下\sourecs\install.wim文件,我这里先把install.wim放到D:\,并新建一个文件夹D:\W11。目录D:\W11用来挂载(可理解成解压缩)install.wim。

第一步:执行如下命令,挂载wim文件。注意把目录修改成自己的。另外,index:1表示第1个子映像,一般install.wim里面有好几个子映像(比如教育版、企业版、专业版……),每一个子映像都要走一遍整个流程。下述命令表示操作第一个子映像。

DISM /mount-wim /wimfile:D:\install.wim /index:1 /mountdir:D:\W11

注:如果有5个子映像,index分别是1、2、3、4、5,怎么查看每个版本对应的索引是什么呢?通过命令DISM /get-wiminfo /wimfile:D:\install.wim可查。

第二步:把门票GenuineTicket.xml复制到如下路径中。

D:\W11\ProgramData\Microsoft\Windows\ClipSVC\GenuineTicket

使用如下命令,设置激活密钥。

DISM /Image:D:\W11 /Set-ProductKey:YNMGQ-8RYV3-4PGQ3-C8XTP-7CFBY

注:如果用的是零售版ISO,则没有必要操作此步,因为零售版Windows会默认安装通用密钥。

第三步:卸载映像。按下图操作,注意执行命令前,把刚才打开的目录都关闭,否则容易出错。

DISM /unmount-wim /mountdir:D:\W11 /commit

一个install.wim里面有好几个子映像,每一个子映像都重复上述三个步骤,直到全部操作完成为止,如果只想使用其中的一个版本,操作一次就好了,其他的不用管。

注意事项

①每个子映像(系统版本)的门票、密钥是不同的,不要对应错,否则无法激活。

②如果在使用上述命令的过程中出现报错,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清理一下再重新执行。

DISM /cleanup-mountpoints

③使用如下命令获取子映像的index(可以查看install.wim里面有几个子映像)。假如有5个子映像,那么索引(Index)就是1~5。

DISM /get-wiminfo /wimfile:D:\install.wim

数字门票怎么制作

使用最新版HEU KMS Activator,可以生成所有Windows 11版本的数字门票。

包含各个版本的数字门票以及对应的密钥。使用时务必将门票名称修改为GenuineTicket.xml。

猜测买来的品牌电脑预装系统,联网就能激活有可能用该方法制作的镜像文件

网友A:
高手!微软知道了会不会对你展示强硬的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微软知道了会不会对你展示强硬的一面

不会,因为微软只抓大公司

网友:
爱瞎鼓捣的朋友们可以试试玩
目的是制作好的镜像,安装后,只要联网则自动激活。不用再使用激活软件。(共三步)

集成数字激活门票

修改ISO镜像目录下\sourecs\install.wim文件,我这里先把install.wim放到D:\,并新建一个文件夹D:\W11。目录D:\W11用来挂载(可理解成解压缩)install.wim。

第一步:执行如下命令,挂载wim文件。注意把目录修改成自己的。另外,index:1表示第1个子映像,一般install.wim里面有好几个子映像(比如教育版、企业版、专业版……),每一个子映像都要走一遍整个流程。下述命令表示操作第一个子映像。

DISM /mount-wim /wimfile:D:\install.wim /index:1 /mountdir:D:\W11

注:如果有5个子映像,index分别是1、2、3、4、5,怎么查看每个版本对应的索引是什么呢?通过命令DISM /get-wiminfo /wimfile:D:\install.wim可查。

第二步:把门票GenuineTicket.xml复制到如下路径中。

D:\W11\ProgramData\Microsoft\Windows\ClipSVC\GenuineTicket

使用如下命令,设置激活密钥。

DISM /Image:D:\W11 /Set-ProductKey:YNMGQ-8RYV3-4PGQ3-C8XTP-7CFBY

注:如果用的是零售版ISO,则没有必要操作此步,因为零售版Windows会默认安装通用密钥。

第三步:卸载映像。按下图操作,注意执行命令前,把刚才打开的目录都关闭,否则容易出错。

DISM /unmount-wim /mountdir:D:\W11 /commit

一个install.wim里面有好几个子映像,每一个子映像都重复上述三个步骤,直到全部操作完成为止,如果只想使用其中的一个版本,操作一次就好了,其他的不用管。

注意事项

①每个子映像(系统版本)的门票、密钥是不同的,不要对应错,否则无法激活。

②如果在使用上述命令的过程中出现报错,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清理一下再重新执行。

DISM /cleanup-mountpoints

③使用如下命令获取子映像的index(可以查看install.wim里面有几个子映像)。假如有5个子映像,那么索引(Index)就是1~5。

DISM /get-wiminfo /wimfile:D:\install.wim

数字门票怎么制作

使用最新版HEU KMS Activator,可以生成所有Windows 11版本的数字门票。

包含各个版本的数字门票以及对应的密钥。使用时务必将门票名称修改为GenuineTicket.xml。

猜测买来的品牌电脑预装系统,联网就能激活有可能用该方法制作的镜像文件

还在用win7,习惯用xp

网友:
听说数字激活通道后期会关闭,不知道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