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泰克S300这货质量如何?

楼主(2023-11-03):
速度无要求,关键是稳定性。

A0,C4,C6的数据20687是什么鬼。这是返修过来的货,上次存的数据大概三个月后大部分都读不出了。

网友说这一版本(SM2258XT_MPTool_Q0816A)才能正常开卡,自己标记一下备下

网友:
差,第一个开卡的固态就是这一款。

网友:
C3都这么高了,我建议ECC调低跑RDT重新开卡一次

网友:
很差,掉盘,开卡后还是掉

网友:
固态U盘吗?还是SSD

网友:
什么主控和颗粒?
垃圾颗粒要ldpc纠错才能续命。
而且不能长时间,最好是每天通电续命。

网友:
应该不行,至少闪存不是很好

网友:
早期公司台式机有装个没用一年,不识盘了!

网友:
不可取,体质差

网友:
垃圾颗粒制作.

网友A:
早期的版本好像是2256k+H27QFG8PEM5R。
H27QFG8PEM5R据说是漏电王

网友:
质量永远和价格成正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版本好像是2256k+H27QFG8PEM5R。
H27QFG8PEM5R据说是漏电王

前段时间去朋友那拿了一块回来了,骚红骚红的,用CrystalDiskInfo检测,累计通电时间一个月不到,不认盘,打开一看就是你说的2256k+H27QFG8PEM5R,重新开了卡,速度还行,凑合用吧

网友:
数据不行啦!重新开卡吧!

网友:
120G的二手固态选择性太多了,可以考虑买大品牌的。

网友:
买这个品牌的看运气 不建议选择

网友:
稳定肯定买大厂的

网友:
据说销量挺好的

楼主:
闲鱼大把,还当成品牌货,列二线大厂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