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变频收音机原理 和一次变频灵敏度一样吗?

楼主(2023-11-03):
二次变频收音机和一次变频灵敏度一样吗?

网友:
德生的二次变频比较贵

网友A:
二次变频和灵敏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二次变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像频干扰提高选择性。当然二次变频电路复杂成本高,通常使用二次变频接收电路的产品也会在灵敏度上下些功夫做好一些。

有些更高级的接收机比如专业的电台甚至会使用三次变频从而完全消除像频干扰,这些专业接收机的灵敏度当然也不是普通收音机所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变频和灵敏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二次变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像频干扰提高选择性。当然二次变频电路 ...

学习啦  多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