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开卡卡住了?download DRAM set code,哪里不对?

楼主(2023-11-03):
求大神指点下?用了好几个版本,还有两个软件得找下

所用版本

2

SM2256AB_Dramless_MPP0617B_FWP0617A_RDTP0627A0_K3 (1).rar

用它成功了

4

5

网友A:
你用的是带缓存的开卡工具,必须找不带缓存的开卡工具才行

楼主:
我这下了好多个版本,不知从哪里看带不带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带缓存的开卡工具,必须找不带缓存的开卡工具才行

已经搞定,谢谢坛友,工具已上传

网友(2024-02-21):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坛友,工具已上传

你好,最终你用的哪个工具成功开卡的???

网友:
一样的SSD 带有缓存的网上说是512M我换成了128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