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几个常用的活扳手

楼主(2023-11-03):
几个常用的活扳手,做工不好,但用着还挺顺手的,2",4”,6",8",10”,以前还有个12寸的,不知道谁借走了,有合适的还是要买个,有时候碰到大螺母只能上管钳,N年前还有个20寸的,有成人胳膊长,被舅舅要走了

网友:
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啊

网友:
工作时用得着,家用就用不了那么多了

网友A:
应该打磨抛光一下,锈蚀,不然会越来越严重

网友:
那个最小的真迷你

网友:
那块迷你扳手可以挂着锁匙扣上。

网友:
我也有很多把,这扳手算是比较耐用的,不丢失用个几十年没问题。

网友:
家用的强度传三代都没问题

网友:
我有两个,一个最小的,一个中号的,够用了

网友:
老货都这样.精度不咋地,有点打滑.

网友B:
有劳动牌的吗?当年可是枪手货哬。

网友C:
专业维修很少看到用活扳手

网友:
一套扳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业维修很少看到用活扳手

专业干活讲究效率,呆扳不用调节

网友D:
2,4,6,8?你这图片中最左边那个不是10吋(250)的吗?这五个我都买了,能够满足多数家用场景。另外还有一个14吋(350)的,关键时候也用得上,只是有点太笨重了。其实感觉不如备一个12吋的更实用,有机会还得买一个。最大10吋的话,碰到水暖管线的大螺丝可能会比较尴尬,有时候刚刚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
工具一般都是不外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打磨抛光一下,锈蚀,不然会越来越严重

已经打磨过了,只是看着不好看,但是很光滑,难看是因为上了木蜡油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劳动牌的吗?当年可是枪手货哬。

有一个劳动牌的,做工是比别的好些

网友:
太小的扳手喜欢用呆扳手或套筒。准备一个大点的活扳手就是拧水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6,8?你这图片中最左边那个不是10吋(250)的吗?这五个我都买了,能够满足多数家用场景。另外还有 ...

哈哈,10“已加上,少个12”还是很麻烦的,前几天查账发现自动扣缴的水费不对,比正常多了一两倍,去楼下看水表,家里没用水的情况下,水表在缓慢走动,那个速度大概两三天一吨水,报到自来水公司,对方说家里漏水,我说漏水这么严重,为什么家里没见水,楼下也没说过,她说可能是表后进楼的那段漏水,反正就是不承认是她们的问题,也不归他们管,网上查了下其实就是止回阀漏水,然后有人用水,管道压力变化时,水表就不停的走,自己去把止回阀卸下来换个或清理下就好了,去拆时才发现10“扳手差一点,12”的前几年就找不到了,不知道谁借走了,最后还是用两个管钳配合拆下的,清理后安上,水表就不自己走了,这种问题,自来水公司是不承认,不通知,因为可以多收水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