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瓶有一块充不满,可以只换一块吗

楼主(2023-11-03):
最近电动车感觉续航不太行了,充满电量了一下有一块只有11.4v,其余三块都是13.4左右,可以只换一块吗?

网友:
最好换掉一个坏所,再买一个电瓶均衡器。

网友:
换一块也用不住

网友:
买个铅酸主动均衡器就可以了

网友:
往往坏的那块,是最先充满,也是最先放完的,最好测一下内阻才好确认哪块不行

网友:
得有好的保护板

网友:
可以换一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
要看用了多久了,时间长的话还是全换吧。

网友:
整组换了吧!

网友:
极板短路的充满电压也不高

网友:
换一块可以的

网友A:
去修电车的那里换个拆下来的二手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修电车的那里换个拆下来的二手电瓶

对的  贴一点钱  ……

网友:
也可以单独拿下来  看看是不是缺液   单独充一次试试 ……

网友B:
如果不是漏电的话,这块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
换一块也能用一阵

网友:
去修电动车的地方找差不多状况的别人换下来的换上,能省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漏电的话,这块应该是最好的

此话怎讲

网友:
排除漏电的情况,可以理解为其他几块电池的容量不足,内阻变大了,就会最先充满,但这个电压低的还没充满,所以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