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DD的Smart警告、但是Vic扫描没有任何坏道??

楼主(2023-11-03):
一块HGST 1TB 2.5机械硬盘,使用时间很少,但是Smart信息出现大量警告,用Vic、Mhdd扫描都没有发现坏道?  这些警告信息是怎么回事? 这块硬盘还能放心用吗?…… 有点晕了

楼主:
论坛最近很卡顿……有时候直接打不开……有时候转着转着就503了

网友:
不管它就是了,软件有BUG很正常...

网友:
应该是少量有限的坏道被硬盘自己加到p还是g-list替换屏蔽了。
smart是历史情况,mhdd是当下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换个老版本的HD tune看看

网友:
机械盘好像看05 c5

网友:
HD tune换几个版本试试

网友A:
有待映射扇区的硬盘会卡,如果你用起来不卡就是HD ture软件误报,时不时卡一下就是硬盘真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待映射扇区的硬盘会卡,如果你用起来不卡就是HD ture软件误报,时不时卡一下就是硬盘真有问题了 ...

这个我知道,一般C5与05是对应关系,2者会同时出现,而且可以扫描到坏磁道……这个盘怪就怪在C5数量很多,05则是完好的,对应磁道扫描也完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一般C5与05是对应关系,2者会同时出现,而且可以扫描到坏磁道……这个盘怪就怪在C5数量很多 ...

你这个C5还没有转成05,你低格一次硬盘C5就变05了,C5变白05变黄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数据如果一直没有上升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换其他软件查硬盘信息

网友:
不放重要数据就是,不蓝屏不卡就继续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C5还没有转成05,你低格一次硬盘C5就变05了,C5变白05变黄

…… 我等会低格一遍看看,反正是在寻求答案,真的C5变05,说明这盘就不能用了

楼主:
低格完成了……报警信息还是原样没有增加,05还是0…… 我权当它是正常的了

网友:
要坏的前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格完成了……报警信息还是原样没有增加,05还是0…… 我权当它是正常的了  ...

那可能是软件BUG,试试其他软件看看

网友:
不如先备份数据再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最近很卡顿……有时候直接打不开……有时候转着转着就503了

我之前几天论坛都上不了,直接打不开,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