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下华擎 B350主板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23-11-03):
主板是华擎的AB350M-HDV,老早便宜收的二手,一直没买cpu,估计主板的bios版本比较老。最近想买个便宜的2600或者5600试试点亮玩玩,发现大概率免不了刷bios才能支持。AMD的主板经常有一些桥接bios,刷更高版本的bios得先刷桥接bios才行。想问下如果用烧录器刷能否跳过桥接bios直接刷新版本?还有就是华擎官网的BIOS能不能用烧录器直接刷?可以的话就不用找便宜的AM4推土机了。

网友A:
还是现在新主板好,bios里面有专门刷bios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现在新主板好,bios里面有专门刷bios选项。

它个这板子绝对也有这个选项的,我的印象中UEFI的板子没有不带这功能的...

网友:
从99年用电脑开始,装机的店员都说AMD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直接更新25的BIOS就行 我的A320还跑3100呢
如果你只要原主板BIOS版本号就上华擎去看看所对应的版本号支不支持你的U 如果不支持就搞个25刷机板刷吧

网友:
用编程器直接刷最新版本bios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个这板子绝对也有这个选项的,我的印象中UEFI的板子没有不带这功能的...

bios里刷bios(怎么感觉怪怪的 重说) 进bios插u盘刷的功能应该是有的,但是我还没买CPU,这种方式得买老CPU亮机再刷新bios,可能还得买中间不信不旧的才能刷到最新的bios

楼主:
多谢大家回复 试了下华擎官网bios解压后无后缀的文件 用编程器的软件可以读取 以前看不是.bin以为没太大希望了 有时间再搭一下电平转换看能不能刷

网友(2024-02-01):
华擎的很简单,不建议直接上5600,先去官方看你现在BIOS支持那些CPU再确定如何刷,U盘硬盘格式FAT32即可,我一直用华擎主板很好刷的。看下提示即可

网友:
我记得 只要不是太杂牌的主板 都有刷bios工具 去主板官网搜索bios工具

网友:
对生手来说不推荐

网友(2025-06-02):
看半天,楼主连CPU没有,怎么刷机?

网友:
问的都是鸡蛋里挑大象的题~

网友:
华擎主板很好刷BIOS,可以在系统里刷也可以用u盘DOS下刷,刷的时候也很简单。

楼主:
用烧录器刷了比较新的 已经点亮althon 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