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咸鱼上收的西普尔代工雅迪DMQS6030-01铅酸电池充电器,60V3A,2021年11月产

楼主(2023-11-03):
咸鱼上看到,本地面交的,30大元。
可以对比前两天拆的这两个充电器一起看:
        拆70多在拼多多上买的西普尔60V电动车灌封铅酸充电器
        拆台铃新车原配浙江聚源代工60V20Ah灌封铅酸充电器

也是灌封,二手的灰大一些。电路方面多了EMI部分,其他和西普尔后来的SP330、聚源的60V3A基本一致。

网友:
大厂风格,就是坏了修起来麻烦。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工不错,还打胶了。。。。

网友A:
二手的30块,属于赚了还是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30块,属于赚了还是亏了

这个做工不亏

网友:
灌了胶

坏了不好修

网友:
做工不错的灌了胶的电源。

网友B:
打胶散热不好,风扇也会导致进水。要么像笔记本电源那样全密封加内层金属壳导热到外壳,要么不打胶

网友:
感觉铅酸电池充电器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这么多胶,坏了就不用再修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软胶还马马虎虎能修,硬胶只能一次性的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原装的很多都灌胶吧,毕竟户外用环境很难讲啊

网友:
灌胶是为了防雨水,中规中矩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胶散热不好,风扇也会导致进水。要么像笔记本电源那样全密封加内层金属壳导热到外壳,要么不打胶 ...

这种充电器打胶根本防不了水,想防水就得做成全密封的,不能用风扇,应该是能在潮湿的地方用。

网友:
做工不错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充电器打胶根本防不了水,想防水就得做成全密封的,不能用风扇,应该是能在潮湿的地方用。 ...

确实,连防泼溅都做不到,最多只能防尘防潮。这样不能防水的做法,断绝了维修的可能,出问题只能换新。
我在工厂做的防水电路板,至少要求和外壳一起整体灌胶,元件不能露出胶外面。

网友:
我原来的车换了  这个都没坏

网友:
30块,显贵了,购也购了,能用就好

网友:
这是跟充电器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