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主琵琶幽怨多,维修一台压力锅。苏泊尔SY-50HC9073Q

楼主(2023-11-03):
隔壁邻居孙寡妇家的压力锅前几天坏了,
拿来让我看看,
这忙必须帮,
平日里没少去孙寡妇家里蹭饭。
锅不好使还怎么去蹭。
心情是一方面,技术又是另一方面。
先拆开看看。

拆开外壳,没发现明显烧坏的痕迹。

拆下电源板看看,拆之前做好标记,习惯性。
方便装回,防止装错。

电源板拆下。

电源板也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

这个保险烧断了,手里没有同型号的保险,
再一个技术水平有限,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保险烧坏。
本着死马当成活马医。换保险不如换整块电源板保险的原则。
网购了一块同型号的电源板。
是个拆机件有点脏。
脏不脏的没关系,能用就行。

焊上新电源板

做一下绝缘。

来看看原机主板吧。

上电测试。成功点亮
功能正常。

这回又可以去孙寡妇家里蹭饭喽。
再帮孙寡妇把锅擦一擦,她心里肯定乐开花。

多谢捧场。

楼主:
拯救小龟大作战之好想有个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652364

好朋友帮忙收藏+评论。
多谢

网友(2024-09-03):
隔壁老王真是心灵手巧 样样精通

网友:
买个拆机板子就修好了

网友(2024-05-14):
这小伙子专找周围寡妇多的位子 住,是不是有好多套房子呀,这是为了安全吗?

网友:
这孙寡妇心里扑通扑通的。

网友:
不修直接换板的维修比较简单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2024-02-26):
话说你就只知道看着锅了?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A:
你的靠技术吃饭的老王吧

  没注意  请勿过度解读

网友:
你就真的只给我们看看锅,不给看看隔壁?

网友:
能收回之前的话么,还真是压力锅啊,,,,看我这没见识的样子

网友:
我是第一次看见使用电磁炉原理的电饭煲,长见识了。但这不是压力锅

网友(2023-11-15):
卡的我头疼,发十多次都没发出去~后一看~三四条同样的!尴尬

网友:
对这孙寡妇真好,不修直接换板,下血本,这网购技术了得!没锅这几天吃什么?

网友:
这个压力锅比较高级了,用的电磁加热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