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国产质量?买了一下高频电容,还没用几天外壳就崩了

楼主(2023-11-03):
在*包买了一下高频电容,用来休开关电源。刚换上几个,还没有用几天,就成这个样子了。右边躺着的三个就是崩出来的外壳。国产货真的坑死人,浪费资源,浪费人力物力,浪费时间

网友A:
买到山货了吧,这玩意要耐用还是要去那几个旗舰店买

网友:
TB卖的这种绿皮金字多是劣质产品
买电子元件还是得上JLC

网友:
就是山寨货,商标模仿 常威和承兴。
不懂乱买就会吃亏。

网友:
一般电容同时坏3个概率不大,而且这个电容看起来不像劣质品,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前面二极管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纹波太大?有没有极性接反?

网友:
电解电容都爆壳啦!

网友:
二极管有没有软击穿,电容正负极性是否与世纪电压一致。。。

国产杂牌有些是不行。。要是真几天就这样,应该是出厂极性弄错了。。。

网友:
网购的国产电解质量没几个好的,更不要说海量的包皮假货了……

我都是在几个口碑好的老店里买日系电解,偶尔也买些韩货,用下来还行,当然价格比国产的贵不少……

网友:
chengx才是正品吧,你这个妥妥的山货

网友:
能不能是电路有问题超压了

网友:
国产的没那么差,参数要选合适的,
这个电容也是国产的,ESR才52毫欧

网友:
全部脱壳

网友:
我觉得买到山货的可能性大,不要因为买到山货而否定全部国产货啊

网友:
我网上买的几块钱一包5个或者10个装的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大多都是比标称的少了一点点容量。

网友:
这个应该是普通电容你用到了开关电源的高频滤波不坏就奇了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到山货了吧,这玩意要耐用还是要去那几个旗舰店买

所谓的旗舰店,跟楼主一模一样的牌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454-1-1.html

网友:
3个电容齐齐的脱了外衣,不知道是耐压问题还是esr偏大的问题。

网友:
买到山货了

网友:
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