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海康、萤石都出tf卡了,海康还有小黄鸭卡、青雀卡等,怎么选:(

楼主(2023-11-03):
以前海康、萤石只有黑卡等,
现在一下子除了这么多奇怪的卡,
买哪种好呢?

网友A:
闲鱼闪迪任天堂定制卡,128G 48元,写入稳定80,注意别买深圳发的,假卡,写入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闪迪任天堂定制卡,128G 48元,写入稳定80,注意别买深圳发的,假卡,写入50左右 ...

闲鱼闪迪任天堂定制卡是二手卡么?

网友B:
我目前的主力都是 lexar,左飞机端,右遥控端。

卡可以贵,但不能掉链子,万一干死机可能飞机就回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的主力都是 lexar,左飞机端,右遥控端。

你玩的是大酱灰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玩的是大酱灰机么

大酱的 迷你3破,高飞拉锯钻洞样样通

网友(2023-12-12):
这些卡就是刷个漆好看,质量很一般

网友:
别的我不知道,海康青雀劝你们别碰。
亏的是京东自营,我已经连换3张,当然换了还是要挂。
别说什么不兼容,自己家的总得兼容吧。
也别说什么不能用于监控,他自己说能用在监控。

网友:
我都用金士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