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般N管是用在下臂吧,用在上臂会怎样?

楼主(2023-11-03):
看了坛友们做的N mos 的616  T12 控制板,负载是在mos管下,一般应用负载是在NMOS上,大侠们给讲讲这样用有没有隐患?

反正是撸羊毛,先做了板子再说,手里还有几千个CRSS052N管子(全新48V电池保护板上拆的),正好可以用上。

两个管子,用在JBC470上,应该小意思

网友:
还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
上面一般用PMOS。。。
如果要用NMOS要自举升压之类的,可能会有延迟或者耐压的问题。。。
烙铁控制倒是不用担心这方面问题。。。

这电路图是开玩笑么?

网友:
几千个管子

网友:
用NMOS要自举,这个图的自举似乎可以,不太能确定

网友:
用饮水机控制板改过一个给T1头子用,就是LM393+Nmos管,加了自举确保Nmos管导通,电路和图中类似。

网友:
C5就是自举电容, 电路是脉冲式导通.

网友:
我的高仿白光的烙铁,不加热了,不知道那坏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烙铁芯换错了

网友:
来学习的。另外,求中兴2400 v4.3的尾板打印文件,薅羊毛

网友:
能凑合用,最好加三极管缓冲驱动,两个管子自举电容最好加倍,gs最好加稳压管钳位~

回个帖子折腾了20分钟,还说我来路不明

网友:
不知道开启电压够 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