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5b+电阻档有几十K是不是IC挂了?

楼主(2023-11-03):
如题,电阻档短路档有响声,不插表笔有几十K电阻的显示,电容档测量不准了。电压档测量是准的,是否判定是芯片挂了?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ommend_more_video.2

看这个修复视频,应该跟你情况差不多,那个黄胆小件缝里有杂质,清理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j411u7DT/?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2

看这个修复 ...

这表没这个放电管。。。

网友:
我会先怀疑表笔问题
然后是表的插座问题
之后是转盘问题,然后是电路问题,最后才是芯片问题
因为15b+芯片没法换,如果是15b,闭眼换芯片修好概率50%

网友:
一般芯片只要有档位能测量,芯片就应该是好的,怀疑外围电路为好

网友:
15b+的保护电路是几个bav199,先拆下来看看

网友:
重点查连在pin20和pin16的二极管bav199

网友:
看描述,多半还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2023-12-27):
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芯片挂了,售后也只能是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