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轻微漏液腐蚀的FLUKE福禄克15B维修

楼主(2023-11-03):
带包装,外观成色也不错,可惜漏液了!
拆开看了一下,负极电池弹片应该是漏液核心区域,弹片腐蚀了,已经做了清理和重新焊接,但是,清理的不够干净,弹片可能是因为烙铁温度不够,锡都没有完全化开。
测试发现,电压偏低很多,电阻挡短接有大底数,测量电阻偏大很严重。测量10M直接显示OL了。电容档误差也很大!很典型的漏液病例!
先拆掉弹片和蜂鸣器,用洗板水彻底清洗板子(其实那个9.7M的分压电阻也最好拆掉,洗板水会洗掉色环)
清洗后,重新焊接弹片和蜂鸣器。测试校准一下,故障暂时排除!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漏液故障,很容易复发,待到明天早晨再测试一下,如果还是正常,那成功的概率就比较大一些!如果明天早晨不正常,基本就需要搭棚或者搬板解决了!

楼主:
昨晚修复,今天上午再测试,电压挡基本影响不大,电阻挡明显有变化了,不是说测的准了就对了,这准了反而是问题。短接也有底数了!唉

网友:
高手,太牛了 。。。。一定收藏研究

网友A:
楼主都修多少表块了

修一块表能赚二十不

网友:
15b+已经羡慕哭了
没法换芯,只能报废
所以我电池用得相当小心,宁可改锂电,也不用碱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修多少表块了

修一块表能赚二十不

嘘,别漏底,否则又要被骂了。

网友:
竟然连硬芯都不是

网友:
其实用化油器清洗喷到卫生纸上面擦也很不错

网友:
高手某鱼上的吧,拣着了。

网友:
高手,看到那堆工具就知道不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嘘,别漏底,否则又要被骂了。

故障简单的转包给我,我修十块钱就搞定

疑难杂症你再上手

网友:
板子用水泡了用刷子可以不

网友:
我也有块钳表是用7号电池的,也是因为电池漏夜,现在电池档底数不停的跳变,用酒精清洗过也没有用,烦呀。

网友:
我的表也是这个问题会不会是通病

网友:
搬板修福禄克万用表,也是个费眼神的活.

网友:
碱性电池底下垫点卫生纸

网友:
搬板最好,一劳永逸。

网友:
历害,历害,历害,历害,

网友:
板层间漏电,确实是一件麻烦事,清晰修好后又出现问题,搬板是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