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手工,给老妈的床头钟增加照明,带渐亮渐灭的那种

楼主(2023-11-04):
老妈有个床头用的小电子钟,看时间温度的,够大屏幕,造型也不错,就是夜晚看时间不方便,叫我改造一下

因为平时放在白墙前,所以不会有照片中这种看不清楚的情况
表的背面是调节按钮,外部供电接口和电池盖。

打开电池盖,里面是两节纽扣电池,3V供电

拆开之后是这样的,外部供电接口居然是真的

继续拆,主板是牛屎芯片,连接屏幕的是斑马纸

纽扣电池和外部供电接口并联,测试了一下,4.2V供电一切正常,小白瓷片是湿度传感器

既然空间有空闲,就打算改成锂电池供电,不然两节纽扣电池基本没法子提供照明用电

锯开电池仓,准备在这个空间放一节锂电池

增加充电板

电路板复原,锂电池在里面不大不小

准备一节5V灯带用作照明,灯带并联一个大电解电容用作实现渐亮渐灭效果

实际测试,因为空间有限电容没办法安装容量大的,结果就是渐亮渐灭效果不明显

而且灯的亮度也比较高,夜晚点亮比较刺眼,于是串联了一个电阻,降低电流和灯带亮度

这回渐亮渐灭效果就好多了
具体效果可以看视频

最后简单装饰一下加装的开关,老妈很满意

网友A:
开关不和谐,不如直接上触摸开关,上面背面贴铜箔

网友:
某宝有几元包邮的声控灯,开灯,关灯,换颜色,我回来了。

买一个装进去岂不美哉?

网友:
就这已经很棒了

网友B:
整体改的不错,就是背面typeC的充电口开的不算美观,个人用挺好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钟的时间误差率应该很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体改的不错,就是背面typeC的充电口开的不算美观,个人用挺好的。

那是microUSB接口

网友:
增加背光可能会更好些

网友:
改得不错,能帮老妈搞定一些事.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暗看不见 太亮睡不着

网友:
加一个均光板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不和谐,不如直接上触摸开关,上面背面贴铜箔

也可以直接用 最普通的轻触按钮开关 ,因为有配套的塑料键帽  多种颜色可选
茶买过大小两种

业余处理整体总装  最不容易就是开孔,而轻触按钮开关的柄是圆杆  只要钻头选取合适  开孔能做到很美观
最主要的是 配了塑料键帽后  按键很轻松,手指没有疲劳感

网友:
看起来不错,在打磨打磨就好看了

网友:
可以在背面加一个斜45度透明亚克力,这样还能提高可视角度,但灯条需要均光板

网友:
楼上好主意,磨砂亚克力板匀光板,一眼就看清屏幕了,四边反光也不刺眼

网友:
感觉就是闲的。没实际用处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上面都说了加背光板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