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西库功率计量插座 到手发现测量值偏低

楼主(2023-11-04):
买了个西库的功率计量插座,刚刚到手。比较万用表和功率插座电压,西库比万用表低大约1V,用西库测量欧普2.5W球泡灯,显示1.6W,又测量了另一个不知名品牌6W球泡灯,显示4.9瓦。之前用猫哈智能插座测量这两个灯泡都是足功率的,感觉西库测量值偏小1W。本来没准备买功率计量插座,之前99买的猫哈智能插座突然手机连不上了,插座显示wifi连接正常,估计厂家倒闭停服了。之前买的TP-link智能红外遥控器也是停服成了废品,现在又多了一个。小厂智能产品还是不要碰为妙,TP的都会停服,更别说小品牌的了。

可以显示0.1W,不知道准不准。

这是欧普2.5瓦球泡灯。

这是6W球泡灯

无意间看到的,这玩意值得玩不?30号看显示首单价18,加上双11优惠只需要15,现在涨价3元。可以计量电压、电流、功率、电量,应该是互感式的,是不是这个比功率计量插座准?加个插头和插座也可以像功率计量插座一样用,就是不如功率计量插座方便。但是它便宜,要是比功率计量插座准的话就更值了。

网友A:
不是互感的,互感的基本是外置的

网友B:
这玩意也不准啊 我买的一个一直以为这东西很准的

网友:
拆出来打磨一下康铜丝,用刀刮几下,前提是你的参照设备必须有一定的测量有功功率的精度,否则只会误导人!

网友:
精度和价格成正比

网友:
测量数值仅供参考罢了

网友:
阿里系的智能插座也停服嗝屁了,阿里也不是小厂

网友C:
找卖家换一下,也许是个别精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互感的,互感的基本是外置的

测电流像钳表那样穿过线。

网友:
玩具级别,测量数值仅供参考。

网友:
1w级测量要   0.5级才能勉强。1级的不行。

网友D:
要多测试几个数量级的,再去确定准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互感的,互感的基本是外置的

这样的,不是互感的吗?

楼主:
花了几个小时找东西测了下,总结了张表给大家看,比实测值偏小一点。

网友:
各种玩票的智能设备,现在自信离线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不是互感的吗?

哦,这样,那是互感的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多测试几个数量级的,再去确定准确度

几瓦、几十瓦、几百瓦的都测了,二三十瓦以内的比较准,只偏小一点点,但是功率越大偏差越大,900瓦的电饭锅偏小24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也不准啊 我买的一个一直以为这东西很准的

测小功率电器还可以,功率越大越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卖家换一下,也许是个别精度差

又买了交流导轨表,这个西库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