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电路板上这个画圈的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3-11-04):
请问这个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
电阻。。。最常见的元件了

网友:
电阻么!想当年我将其当成了二极管.

网友:
你看它傍边的标识是R开头的还是L开头的。
   R开头的就是电阻,L开头的就是电感

网友:
这不是电阻嘛

网友:
电阻啊,电感一般比它胖,旁边也标记了R。

网友:
小阻值的电阻

楼主:
感觉不像

网友:
电阻  电阻  电阻

网友:
电阻那不写着R吗

网友:
以为是没见过元件,这很普通的电阻,

网友:
那你觉得象什么?
R不是表示电阻吗?

网友:
楼主是准备学还是修?如果是修的话,我看有点困难

网友:
这贴水的没水平

网友:
如是棕红黑黑金色色环,就应是120欧姆电阻误差5%
如是棕红黑黑棕色色环,就应是120欧姆电阻误差1%

网友:
精密色环电阻

网友:
电阻,标注了是R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