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C21-HT2115HM电磁炉不加热维修(铝线盘引脚通病)

楼主(2023-11-04):
美的电磁炉自从使用铝线盘后,出现这种通病就情况就很多了,故障表现为各功能键测试都正常,就是不加热

故障点:线盘引脚接触不良脱焊

脱焊掉落的焊锡将底壳都熔穿了

用铜编织带和接线端子进行改造,希望能解决这个通病问题

网友A:
这个故障,真的是铝线盘造成的.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质量堪忧啊。

网友B:
这是什么接线端子?没见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接线端子?没见过这样的

普通的接线端子用刀切一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真的是铝线盘造成的.

准确来说是省了一套接线端子。铜铝连接本身就不可靠,容易发热

网友:
能否换成铜线圈的。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还是通病。这质量。

网友C:
X的产品质量都很差,奇怪就是拥趸很多。

用的老九阳的铝盘机都好的,不过看了新款的都缩水了。

网友:
居然不换上铜线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X的产品质量都很差,奇怪就是拥趸很多。

用的老九阳的铝盘机都好的,不过看了新款的都缩水了。

国内法律有限的处罚决定了,违法成本太低,所以知法犯法。不可能像美国死了一个小孩赔偿几个亿破产了

网友:
铝线与接线鼻子,点焊上   ,应该会用的住

网友:
现在生产的都是消耗品,你不坏他卖给谁啊

网友:
现在的铝线圈是真的害死人,无论是变压器,电感,电机等等,只要是铝线圈的,基本都不长寿,特殊工业品等除外

网友:
估计用不了几天又犯病了。曾经也类似这样处理过没用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
接头氧化后很容易虚连

网友:
铝铜过渡处电阻增大,会发热,然后造成铝严重氧化,电阻继续增大,恶性循环。
终极解决办法是不用铝线,换铜线。
工厂将铝线镀铜再压接铜端子,接触面实际是铜和铜,而铝线镀铜刮走露出之后,接触面是氧化铝和铜

网友:
大牌子也这样了,质量真是堪忧

网友:
铜包铝,铜包铁。。。。。。

网友:
铝线危害这么大,就没人管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