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老郑家的4g摄像头

楼主(2023-11-04):
4g的没有配套的卡不能用,想问一下这个可以刷成wifi或者有线的么,还有一块插卡的板子拆,插卡的板子出来了五根线但只有四根接在了摄像头板子有一根故意剪断的

网友:
看着板上摄像头下面有网络模块的位置,买个模块焊上试试

网友A:
焊个网卡,找个驱动注入,说的很简单,不是专业人士搞不定

网友B:
没有WIFI模块。   4G部分在哪里那。  没看到明显的射频配置区域。。

网友:
这个非专业人员的有点难搞

网友:
做工可以啊  得大神来看看了

网友:
有无线网卡跟有线网卡外置,运气好固件有驱动上去就能用,运气不好没驱动就没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WIFI模块。   4G部分在哪里那。  没看到明显的射频配置区域。。

4g是另外一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个网卡,找个驱动注入,说的很简单,不是专业人士搞不定

听说刷openipc可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没有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WIFI模块

有线呢改成有线

网友D:
能改成普通用吗?

网友E:
看一下4G模块与摄像头主板连接的4根线是什么定义或者传输什么信号,是网络信号就可以直接改网络有线,我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4G模块与摄像头主板连接的4根线是什么定义或者传输什么信号,是网络信号就可以直接改网络有线,我改 ...

改了的话可以改成本地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改成普通用吗?

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