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飞BD22W-A08电磁炉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3-11-04):
这款新飞电磁炉拆机一看就是俺村生产的山寨机子,所用元件、做工质量非常差

拆机发现主板电容挂了

损坏的4U/400V电容

线盘用料也很差,线盘支架无法承受面板传导下来的温度,已经严重变形,热敏电阻连导热脂都不抹一点

最后更换上5U/400V电容后电磁炉恢复正常加热

网友:
贴牌的散热器挺大的

网友:
看了几次 第一个电磁炉l1电感都没有。第二个电磁炉电感出现了,后来发现不是同一个电磁炉。

网友:
刮开线盘,又是铝线,恶性竞争,劣币驱良币

网友:
大多都是热死的

网友:
高手,微波炉不好修

网友:
这个就是山寨新飞冰箱的

网友:
换电容,这个电磁炉的散热片不算大

网友:
做工非常一般

网友:
越是成熟的产品,越是减配严重
价格越来越低造成的
不从技术上改进,只从减配上减少成本,也是无耐啊

网友:
做工确实比较差

网友:
用料也太差了,电容热死了,加大散热凑和用

网友:
看线盘的样子,是铝线的吧。

网友A:
目测铝线圈,保险竟然没炸!
很幸运,换个电容就好

网友:
这种质量修好了恐怕也用不住

网友:
线盘看着挺大呀

网友:
后面那台线盘接线端子那里是烧糊了吗

网友:
做工似乎比较一般,减配较多,功率似乎也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铝线圈,保险竟然没炸!
很幸运,换个电容就好

不用目测都知道是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