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一个锂电便携电压基准AD584

楼主(2023-11-04):
每次使用AD584的时候还要插外接电源,不太方便,于是就做了一个锂电池供电的便携版AD584。

材料:AD584电路板,锂电池,充电模块,拨动开关,升压模块SX1308,pos机盒子,LED指示灯及2K限流电阻,热熔胶。
制作很简单,中间没有拍照,直接上成品图。
锂电池经开关接到升压模块,升压到15V供给AD584。未通电时

通电后,左下角蓝色LED灯亮

侧边盒子打孔,方便接万用表表笔

换个角度,小巧便携。

盖上盖子,电容的高度刚刚好能收纳。

网友:
这样还有个好处是电路板不容易受潮氧化
里面能保持干净,就是电池要注意充电保养

网友:
做得真好,刚好放进盒子。

网友:
热熔胶打的太多了点,有些影响观感

网友:
做的不错,584便宜又好用

网友A:
用4节14500串联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节14500串联供电

一节锂电池升压不香吗?4节14500电池体积有点大。
不用的时候是断电的,没有静态电流,不会空载耗电。

网友:
23A12V那种电池不可以吗?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节锂电池升压不香吗?4节14500电池体积有点大。
不用的时候是断电的,没有静态电流,不会空载耗电。 ...

没有空载电流就不需要经常充电保养
锂电池满电保存对寿命反而不好

网友:
电池加的到位

网友:
锂电池升压多少会耦合进去一些高频成分,建议留个接口,用多节锂电外部供电

网友:
打胶太影响美观了

透明盒不要打胶,打胶用不透明的盒子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2231

六年半了 依然有电 体积更小 容易携带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不错!
现在584不便宜吧?

网友:
既然是基准,就别用电感升压电路了.

用电荷泵升压电路吧. 这种升压电路用在仪表上噪声小. 比较牛的4910的外部电池供电升压部分就是电荷泵,只用电容不用电感.

即使普通的自动切换的万用表, 3V供电的,主芯片也是用电荷泵升压的.

网友:
升压有影响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