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使劲拆个电筒 开关不灵撬开了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2023-11-04):
手电开关不灵了拆开不知道怎么修

开关撬开了,打算加点油润滑润滑

网友:
看着还挺复杂的

网友:
有单独卖的 平时买东西 顺带几个  ……

网友:
拆散,打磨接触的铜片

网友:
之前用过类似的,似乎大多数都出现开关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先检查开关的接触点,有氧化要先清理一下,然后再加润滑脂。

网友:
撬开看过,清洗打磨,然后热熔封或胶封

网友:
既然都拆开了,用酒精擦一擦,打磨下触点

网友:
都拆开了,清理干净,簧片打理一下,装回去就行了

网友:
开关淘宝上有卖的,照着原来的尺寸和型号买一个

网友:
把拆开的开关触点打磨一下,上点润滑脂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把触电用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反拆卸顺序组装起来,测试一下开通情况下的电阻阻值,越小越好,就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清理一下触点、簧片,不行就换个新开关

网友:
我的也是开关不严,不知道怎么拆,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
tb买个开关就好了。很便宜呢

网友:
开关铁片用细砂纸打磨,有条件最好镀个金、银,不然用不了多久还会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