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TF卡不能清除扇区数据吗?

楼主(2023-11-04):
双11新买TF卡然后把旧卡淘汰后卡执行了一次清除扇区数据准备送人,完成扇区清除工作后发现分区死活删不掉,重新快速分区也各种报错,用DiskGenius还是WINDOWS系统自带的磁盘管理都无法删除分区或者重建分区会报错00005.但是写入文件和读取测试了下没什么问题?这卡是被格式化坏了?

网友A:
使用手机格式化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手机格式化一下看看。

谢谢帮助!,老安卓5.0可以插TF卡的格式化后没用还是老样子,新安卓10的手机OTG插入提示格式化然后格式化成功就修复了!

网友B:
神奇的TF卡,遇到过有张卡不能增减内容,有空在不同版本手机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奇的TF卡,遇到过有张卡不能增减内容,有空在不同版本手机上试试

你这是写保护了,也就是只读,应该无解~

网友:
手中有几张卡都好像被写保护了,无法写也无法格,只能读

网友:
这TF大几率在进行【清除数据】操作时被干坏了,进入了【写保护】状态。——基本可以放弃了,该TF卡已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