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手小白 周六继续手搓优盘 慧荣SM3281AB+英特尔MLC颗粒(三)

楼主(2023-11-04):
近期搞到了一些不同型号的优盘主控板,继续提升一下手搓技能,不足之处,还望坛友们指点一下

主控板:3281AB
颗粒:英特尔29F64B08NCMF2 BGA152封装

上机测试,识别成3280AB ,不知道啥情况
颗粒ce 识别正常,不管喽,量产看看

找了一款了l85a l85c颗粒制程专用的工具
前期试验了好几个量产工具都没成功

量产比较顺利,0坏块也是吓我一跳

不放心 win10 下跑个圈看看
顺利通过

win7 系统下的速度测试 读取速度相比于3267 3268 快了好多

win10系统下 测速  与win7比 高一丢丢

心情美滋滋,手艺有所提升,半天搞定 下午继续搓板子

网友A: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天天瞎捣鼓的,让我那两台碎屏的手机舍不得扔...

网友B:
一直也想自己搞一个!等机会!

网友C:
感觉BGA封装的比TSOP封装的成功率高很多,特别是不容易连锡!

网友:
非常羡慕动手能力强的坛友。

网友:
感谢分享,准备学习下,搞几个手机存储试试

网友:
感觉太慢了  给它超频到400去   我2CE的tlc  给它超到370m/s读取

网友D:
这个英特尔颗粒可以缩ce,双贴3281做成128g,速度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BGA封装的比TSOP封装的成功率高很多,特别是不容易连锡!

嗯嗯,烙铁还得多练习,后面更tsop焊接的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天天瞎捣鼓的,让我那两台碎屏的手机舍不得扔...

被假优盘害的,无奈学习手搓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也想自己搞一个!等机会!

可以的,就是有些费物料,我刚开始,废了好几块芯片板子

网友E:
发热量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量  怎么样

温度还好,裸盘不烫手

网友:
做过类似方案的,不过是3281AB双贴29F32B08MCMFP,ID最后一位是0C的
默频A8下面也能达到264MB/s读速,写速52MB/s,换成Win10/11跑分会好看点

20nm 25nm的英特尔颗粒体质普遍都偏好,我这个只有3坏块

网友:
挺好,速度不错。
我的双贴nw813,速度要快点,但4K只有6-8

网友:
我的15177 64g从3281拆下上3267了,3267稳定,3281问题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英特尔颗粒可以缩ce,双贴3281做成128g,速度不变。

请教怎么缩ce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教怎么缩ce

风沙大佬的图片。。网络卡,传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沙大佬的图片。。网络卡,传不上去

谢谢了..........................

网友:
3281贴英特尔颗粒有点浪费主控,贴闪迪15177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