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电池改造之历史

楼主(2023-11-04):
燃气灶最先开始是两节大号电池,用了几年,换过几次后,准备试验下一直给两节干电池一个恒压(3.3V)环境,详情见这个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451-1-1.html,结果用不了两年,其中一个电池漏液了。

刚好手头有一个漏气的32650磷酸铁锂,改造成这样

负极用一节掏空的大号干电池,正极在磷酸铁锂的头上插一个弹簧,还是保持一个3.3V的恒压环境。
结果没有到一年,电池电压还在,内阻已经很大了,电压有3.2v,一放就没,一充就满,不知道是不是长期没充满电还是本来电池就不行了。

干脆利用掉两个小电芯吧,差不多可以塞到大号干电池里面,负极继续利用,正极把弹簧固定到木头上面。

电*烟的线路板来一个,充电用

原来给磷酸铁锂接线的孔封一下

充电中。。。

铁锂报废了。。。。。。

网友:
楼主都说了是漏气的铁锂,那肯定别指望和正常的锂电一样用

网友:
我直接接上4节18650锂电池,三个月了电压基本没变

网友:
用手机充电器改个插交流电的,一辈子不用换电池。

网友:
无论是燃气灶还是燃气热水器,停电就停气,停电还停气,吃冷食喝省水洗冷水澡,这是什么傻瓜设计?
用好点儿的14500磷酸铁锂电池加外壳空电池占位都可以了,要大容量就搞大电池组。

网友:
木头当电池。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用锂电真的不太行,自放电率高,还是用大号的碳性电池吧。我的原来是压电点火,我改成了电池打火,一节电池可以用上两年多。要是用锂电,估计半年都待不到。

网友:
不如外接个适配器一直插市电

网友:
建议买个电源适配器,改成外供电好些,省的担心电池没电。

网友:
也曾经改造过,现在用的就是改造的

网友:
我的还是铁锂电池还在服役中 原来电池半年就不行了直接改了

网友:
把接线延长。远离热源会寿命长一点。

网友:
家里的单电池..随意都能用.一年多.很耐用

网友:
我直接18650,充一次电用一年没问题。

网友:
一对电池可用一年的玩意还是别折腾了,一年一次,一次一年

网友:
一对碳性电池可以用两年,真没必要改了。

网友:
用碳性电池,能用几年时间,没有必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