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微星GTX970的显卡驱动和控制面板问题,各位高手请支招。

楼主(2023-11-04):
微星的GeForce GTX 970 4GD5T O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6%98%9FGTX%20970%204GD5T%20OC/19254980?fr=ge_ala这款。

安装新版本驱动出现了问题。一开NV控制面板,就卡的不像样。我详细描述下:

1:使用中关村在线下载的391.01版本的WIN10驱动,没有问题。但是显卡温度飙升很快,一会到90度了。。性能也一般,并且老版驱动不能运行杀手3等游戏。

2:只要用360驱动大师,或者自己在英伟达官网下载的,更新了驱动,马上变的巨卡。。需要忍受巨卡用360安全卫士把开机启动项软件服务里面的NV控制面板给禁止启动了,才能流畅使用。并且只要打开AIDA64.CPU-Z等检测软件,一样巨卡。但是鲁大师却没事。开了控制面板,忍受巨卡的情况下切换完1280.960分辨率,居然正常不卡了,再换回1280.1024还是不卡。。但是把自启开启再重新启动后还是巨卡。

3:又安装了一遍WIN11的GOH版,开机一会自动确认的驱动,从360软件管家卸载里看到是456.几的驱动,开控制面板正常,AIDA64也不卡。但是和其他老版驱动一样发热巨大。再换新版驱动,5系列等发热小的,又出现了和WIN10一样的问题,,巨卡,必须把NV控制面板还有SDK节能禁止自启才可以流畅。。

4:已经换了主板和平台,问题依旧。。基本确认是显卡的问题。

不知道我描述的清晰吗,我自己的过程和分析:

1:显卡硬件问题,可能性很小,下载新的546.23驱动,关闭NV控制面板自启,测试了杀手3,FF7重制版等多个游戏,均能长时间运行。
2:显卡的BIOS问题,不太懂也没刷过,感觉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比较小。
3:显示器问题,我的是最大分辨率1280.1024的5比4显示器,对GTX970支持不太好。我用的DVI转HDMI的线材。
4:软件和系统冲突问题,发现忍受巨卡每一步要等待将近1分钟打开NV控制面板更改分辨率后,不卡了。。再换回来也不卡。但是重新启动后又卡了!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先找到病因才能解决问题。。请数码之家帮帮团和各位高手帮忙分析解决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此外重新安装了一次WIN7,萝卜家园2020版的。360驱动大师和鲁大师安装驱动,没有问题,版本为473.81,驱动日期为2022年8月发布的。也不能更新。。就是打开AIDA64还是卡的不像样。

楼主:
我发现的几个问题核心:为什么在WIN10下忍受巨卡在控制面板更改完分辨率就不卡了?为什么重新启动后自启NV控制面板再次卡?AIDA64.CPU-Z和鲁大师的检测机制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鲁大师温度检测不卡?

网友A:
扔了吧!核心坏了,基本都是是热死的,和矿卡的症状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核心坏了,基本都是是热死的,和矿卡的症状一模一样!

如果真是核心坏了?为什么长时间玩杀手3,ff7重置版没任何问题?

网友:
换个正经系统吧
萝卜家园这种,谁知道里面都藏了什么东西

网友B:
往下换驱动试试,我的750就是不能安装最新驱动,按完就蓝屏

网友C:
为什么不在微星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从微软官网下个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在微星官网下载驱动

官网现在什么驱动也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下换驱动试试,我的750就是不能安装最新驱动,按完就蓝屏

的确是这样,但是现在很多新游戏玩不了,比如杀手3。。。而且温度还高。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网现在什么驱动也找不到了。。。

用特殊代码可以下隐藏的老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特殊代码可以下隐藏的老版驱动

关键是老版本的驱动发热功耗都巨大,而且还有很多游戏不能玩。。。

网友:
能飙到90度你这卡的散热不行,长时间使用最好别超过80度,清清灰换好点的硅脂看看,还有用gpu-z观察下玩游戏卡的时候功耗正不正常有没有降频,系统方面装win10或11纯净版或者精简版ios尽量别装ghost系统,什么360卫视驱动精灵电脑管家那些乱七八糟的软件都别装,驱动直接去nvidia官网一定要下载对应型号的驱动win版本32和64位的也别下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老版本的驱动发热功耗都巨大,而且还有很多游戏不能玩。。。

那就没办法了,老显卡得做取舍,最近论坛老是很慢加载,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