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国产三诺(Sinocare)动态血糖仪 iCGM-S3

楼主(2023-11-04):
拆一个国产三诺(Sinocare)动态血糖仪 iCGM-S3

这个东西有个大约8mm长度的探针,插入到皮下,可以连续测定血糖值,通过蓝牙同步到手机,之前都是国外厂家做的多,现在国内也很多厂家在做了,一个300左右吧,可以用2周时间。

传感器探针是一个卡扣结构和本体连接,3根线,柔性的,掰开后是下面这个样子:

没有显微镜,看不到太多细节了。触点通过导电橡胶和本体PCB连接。

本体是PC(聚碳酸酯)材料做的,大小比老款一元硬币略大,大约3-4个硬币厚,撬开上面的白色顶盖后:

用的是一个1.5V的扣式电池供电。电源电路和蓝牙MCU电路都用黑胶覆盖了,电路板拿下来也拍了个照片:

触点都镀了金哦,哈哈~~~

网友A:
一个才能用2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才能用2周!

这种都有一个植入软针,估计是被这个东西限制的。

网友:
300元只能用二周,真狠呀

网友B:
看看有没有pj软件,可以多使用一周

网友C:
植入的想想都恐怖,三个异物插到皮下,保持2周,消毒都不容易做,糖尿病人很可怜的,有个同事天天打胰岛素,看着就怕,万一哪天一糊涂拧多几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植入的想想都恐怖,三个异物插到皮下,保持2周,消毒都不容易做,糖尿病人很可怜的,有个同事天天打胰岛素 ...

我也是二型糖尿病,国产胰岛素笔应该有很多改进潜力,日常防摔缓冲,低成本塑料笔芯,单位限制螺丝锁定,防止调太多,低到每支几分钱笔头,减少一次性成本消耗。

网友:
黑胶用热风枪吹吹 能掉下来吧

网友:
价格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植入的想想都恐怖,三个异物插到皮下,保持2周,消毒都不容易做,糖尿病人很可怜的,有个同事天天打胰岛素 ...

只有一根针,这个针有3个触点连接到主板上。

网友:
使用成本挺高啊。

网友:
动态血糖仪价格是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pj软件,可以多使用一周

PJ了没用,探针有寿命的,超期使用精度就差了,这玩意儿主要成本估计就是探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PJ了没用,探针有寿命的,超期使用精度就差了,这玩意儿主要成本估计就是探针 ...

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这类探针在体内可以留存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

网友:
没想象的高、大、上。

网友(2024-03-13):
改版了,原来主控是硬封的 N52832,纽扣电池也有两颗

网友:
还有蓝牙,没想象的高、大、上。

网友(2024-04-23):
资本的力量是巨大的,其实可以做成分本体可长期使用,更换电池和探针即可,但没人会嫌钱腥